Jlink V8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解决办法 (转载)----本人亲测,真实可用

楼主:
Jlink V8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用的Jlink大部分都是山寨版的,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就不工作了,windows提醒我们插入的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是因为Jlink中的固件丢失了或者坏掉了,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把它擦除重新写入固件, Jlink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下面说一下应该怎样操作吧
第一,准备工作
下载一个 AT91-ISP v1.3 ,这是一个固件烧写工具,用它我们才能将我们的固件写入到Jlink中。当然这个工具有不少版本的,不一定要用1.3的,随便一个都可以。下面就是我们的固件本身了,一般叫做 V8.bin。这个通常在下载烧写工具的时候都给提供了,找不到的话可以去pund、CSDN、新浪共享资料上找。这里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新浪上的下载地址: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5348412.html 下面就是安装这个工具了,全部默认安装就行了。安装完成后在你的桌面上会多两个图标(如图1)。
图1 安装完成生成的图标
第二,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小心地将Jlink的外壳打开,找到图2所示的两组过孔A和B,A处为ERASE跳线,B处为TST跳线,有可能不同的Jlink,这两个位置不一样,那你就看看他们的连线吧,分清楚A和B。
图2
1.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给JLINK提供电源。
2.短接图中A的两个过孔约2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3.短接图中B处的两个过孔。
4.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2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
5.断开图中B处的短接。
6.插入Jlink的USB端,windows就会发现新硬件,提示你装驱动,选择自动安装就可以了。(如果不安装驱动,下面更新固件第2步可能会出现Write Flash一直未无效的问题)
第三,更新固件
1.打开刚才安装的烧写工具SAM-PROG v2.4(可以用不同的版本),按照图3所示进行设置。这里Set Security选择与不选择,没有多大影响,一样使用。

图3
2.将Jlink与PC相连,这里的Write Flash会变为有效,Active Connection值会变成1。
3.点击Write Flash 按钮,In后面将提示正在烧写的信息,等待大概1分钟左右,Success的值将变成1(也有可能不变成1)。
4. EXIT退出烧写程序。现在你发现Jlink的指示灯现在变成红色,没有关系。重新连接Jlink指示灯绿色闪烁后常绿就可以用了。
此类文章也有很多,之所以要自己写一个,是因为找别人的挺麻烦,而且很多都没有图片,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尤其是A,B过孔,老是不知道先连USB还是先短接。这样自己加深了记忆,也方便了网友。
声明:文章图片和文章原文来源于网络,本人做了合理修改,如有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联系。

网友:
我把下载程序和固件都上传上来。这个办法我亲自测试,确实有效。大家可以放心使用!!!目前救活的JLINK v8工作正常!!

网友:
如果jlink在仿真时出现错误提示说The connected emulator is a J-Link clone.然后keil4就退出运行了.这个方法能解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7下可以刷吗?网上说不能在win7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JLINK出现的问题是连接上去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并且那个指示灯不亮了。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固件丢失了,可以刷机试下。如果仿真中出现错误,建议你看下仿真器的设置或者keil里的设置,然后拔掉仿真器重新连接试试。另外如果那个仿真器的连线质量不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换根质量好点的USB线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N7下这个我没有测试过,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
你好,我的电脑插上jlink灯亮,但是通过jlink往单片机上传程序传不了,您能知道是为什么吗?也能够通过您这个方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