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解决EXP430G2与MSP430FR5xxx调试问题

楼主:
这几天发现一件怪事,之前的EXP430G2不能下载程序了,找了一块板还是同样的问题。
”Fatal error:failed to re-initalize Session aborte!"
1.4打印的信息是:
Sat Nov 03, 2012 19:20:19: Firmware version 30066536
Sat Nov 03, 2012 19:20:19: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9.1
Sat Nov 03, 2012 19:20:19: Invalid parameter(s)
Sat Nov 03, 2012 19:20:19: Not supported by selected Interface or Interface is not initialized
1.5打印的信息是:
Sat Nov 03, 2012 19:16:48: Firmware version 30394216
Sat Nov 03, 2012 19:16:48: Interface dll version 2.4.9.1
Sat Nov 03, 2012 19:16:48: Not supported by selected Interface or Interface is not initialized
以为是WIN7 64位系统的问题,花点时间将回WIN7 32位,问题没解决。
换台XP台式机,下载成功一次后来又出现上边的提示。
以为手里的开发板都坏了,也做好再从TI ESTORE划信用卡再买两块的准备。
无意间发现IAR 中有一项设置"Options for mode "xxx" -> "FET Dubugger" -> "Debug protocol" 在XP台式机上改成"Manual selection" -> "Spy-B-_Wire"
开发板可以正常使用了。
换回WIN7 64位发现此设置是灰色,不能修改。
想都没想就又重做遍系统,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发现是自己偷懒,没有将"Device"中的型号修改成我使用的芯片型号。因为默认情况下系统会提示你选择的芯片不正确。这样就可以证明板子通信成功。
但现在必需要改成支持SBW的芯片型号才可以修改"Debug protocol"。
第二个问题是用EXP430G2下载MSP430FR5739,在"Device"为G2xx时会提示当前连接的芯片为MSP430FR5739,修改回MSP430FR5739下程序时又会卡在"Downloading application ..."不动,然后就是通信错误。
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个结果,看了几遍手册和原里图证明连接都没有问题。又去 TI ESTORE 逛了一下,EXP430FR5739 = $29.00 顶7个EXP430G2。
花这钱不是大脑袋么,回头看论坛里的活动也没了。当时参与也没得着,一肚子委屈。
=S酕+看论坛贴子又说调试器=按炐
QG
最后终于找牫h筩??)?鲆锑=蒔^0tH樊認蹌曪?Q$ 8L"潩慄J謹?=?尋狒霼攦?=?詴V棒N臹˙l_!肧?;伍uS[危∷餰髈V_举璫旍嬩L??k?EJ9踑 淭咋B磤

网友:
难道要更新一下仿真部分的软件?

网友:
使用1.5版的可以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