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的屏给摔黑了一块

楼主:
一不小心,笔记本摔倒地上了,一个角率先着地。
捡起来可以正常启动,但是笔记本的屏的角摔黑了,开机之后还有扩大的现象,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液晶屏漏液了?

网友:
恩,百分百漏了。楼主花钱换液晶屏吧

网友:
晕死
上网搜索了么?
穷人也同情你
换一个显示屏估计还不如买个新本本吧

网友:
凑合着用吧

网友:
只要机型不是太老,应该还是可以找到屏的,自己换也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毁了,看来没救了,我还想将就将就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子很是用了几年,卖出去估计不值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淘宝上找到屏了,400+,给自己挖了个大坑

网友:
先上网搜索过了么?

首先我们分析下发生液晶显示器漏液的原因:一般都是因为显示器收到了外力的撞击使液晶显示器漏液,或者因为液晶显示器进水造成的,不过不排除机器的本身问题(这种几率很少,几乎为零),如果您遇到了液晶显示器漏液情况的话,可以遵循郑州网站建设-博思达网络给出的以下几点建议来做:

1.如果您发现了液晶显示器漏液想象如果您的液晶显示器还在保修期内的话就及时送到售后,看能够保修,不过一般是不会保修的,能够保修的话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保修不了的话,就没必要花钱换屏了,不划算的,换个屏就和新买个差不多了;

2.液晶显示器漏液如果没法保修的话,那么就等待吧,一直开机很久时间或许会消失;或者把漏液显示器放在通风处

3.液晶显示器漏液会出现墨黑色区域,该区域无法看到屏幕显示的内容,液晶显示器漏液一般都是呈现圆圈型,会变大变小,甚至会移动,今天或许这个墨黑区域在屏幕底部,明天就可能跑到了中间甚至上部;如果幸运的话或许会自动消失

多大的液晶屏呀?
买个新的算了
旧的卖给我,我有个老旧笔记本,屏是好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尺寸一样不一样,就是尺寸一样也不一定能装上去吆

网友:
搜索的:

前二天,手机的显示屏无端端有一堆兰色的点,后来在网上找了个处理屏幕漏液的方法,果断按方法放到雪柜时一天一夜,然后拿出来用风扇吹了二天一夜,昨天晚上开机,没事啦,实在太强大,真不知是那个大大想出来的办法啊,造福人类啊,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证,不过应该没事的,反正就是厉害啊,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朋友们也可以试一下哦

网友:
1.漏液问题,不受外力的话不会扩散,不要用尖锐的东西或手去按液晶.
2.就像前面说的你不要用手去压,用尖的东西去碰就好.
3.漏液后会有辐射(只是比原来辐射大些)
4.没有人说不漏液就没有辐射,只是非常非常小而已,给你打个比方:现在有4个圆柱里面有液体,之后把这4个圆柱里的液体倒出来一些,液体的面积是不是加大了.液晶显示就是每个像素点都像是一个柱型面,通过电来改变颜色,漏液后液体流出只是幅射有所增加而已。

网友:
漏液了!!!!换新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外接了一个显示器,当个台式机凑合着用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 当台式机吧 弄个大显示器 就当家庭影院了

网友:
找个旧显示器,接上凑合着用吧

网友:
买个新的300多,我同学的也这样坏的,找售后说一千多,我帮他查了型号,网上三百多一点买了一块,回来我帮他换掉坏的,立马就好好的能用了.你混技术的,肯定可以动手自己换的,不贵才三百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