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求帮助,OP07放大2倍,还没加电源,输入信号就被衰减了,怎么回事?

楼主:
基本的反向放大电路放大2倍,
用51给出5V ,50HZ的PWM波从负端送入,还未给OP07加电源,R2和R1的链接点上检测的信号就衰减成了800MV,50HZ,焊了两个电路,换了片子都不行,求解释.

网友:
那有不先给运放加电源就加输入信号了?

网友:
注意51的IO驱动能力,通常的51都是弱上拉型IO,靠等效约高数十K的上拉电阻来实现高电平输出,几K的负载该是多少分压值用欧姆定律算算就该知道了吧。
楼主图中即使运放的输出悬空,在未加电时因运放内电路对地存在回路,虽然有一定阻抗,但也不是很大,相当于R1再串个电阻到地,此时的IO输出电平就是上拉电阻与R1、R2及运放输出端到地的等效阻抗三者串联的分压值,R1和R2那么小,运放输出到地的内阻抗也不很大,于是输出被拉低不是很正常么?
所以说,楼主的电路设计不对,要大幅增加R1和R2的阻值。

学好电子技术需要多观察、多思考,理论知识的要求在常规应用设计里根本就不高,初中知识足够了。这里你只要仔细看过MCU的手册,知道IO输出高电平时的等效电路,然后用初中学过的欧姆定律就能推知结果以及该知道怎么改进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