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插座的原理图标准画法是怎样的?

楼主:
5.1*2.1mm DC电源插座的原理图标准画法是怎样的?

网友:
原理图你随便画啊 画成2脚连接器都可以

网友:
DIY时当然可以随便画,但有些场合需要注意遵守标准,所以问问。
谢谢3楼。

网友:
这个平时都是随便话的,只是封装有要求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 正规场合确实是  这个还有分别的 有的内+ 有的是内- 要区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