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多路三相交流电的有效方法

楼主:
需要检测多路三相交流电,然后反馈信号到单片机
本来想用电流互感器,但是一路三个的,几路下来,成本比较高,不知哪位朋友有好的方法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关键是你要检测些什么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其实只是想做保护用,就是检测交流接触器出来的三相电有没有缺相等故障,然后把信号返回到单片机,利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防止烧坏电机;
请问有什么有效的方法吗?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买个错相、缺相保护器拆开研究一下。产品很便宜,估计里面也很简单

网友:
检测有没有缺相太简单了,用光耦构成过零检测电路,然后整形后直接送MCU的IO,根据是否有交流过零脉冲来判断是否缺相,相序也可以根据过零脉冲的次序来判断。

网友:
如果是一个电机配一个,用组合逻辑电路就可以实现,用MCU的话,当然可以检测多个电机的供电情况,多IO型MCU在此更适用,程序量都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