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实现录音功能

楼主:
如题,我想做一个stm8 实现录音功能 的小玩意,主芯片是STM8S系列,音频文件存放在SD卡中。我想知道怎样将音频通过stm8存储在SD卡,然后播放出来

网友:
录音:麦克-定周期AD采样-储存进SD卡

播放:按采样周期用PWM输出采样数据-外部整形电路-喇叭

ZLG有个例程,自己搜搜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我就是搞不懂,那个音频文件是先放在stm8 里面,然后再发送给sd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谢谢。我就是搞不懂,那个音频文件是先放在stm8 里面,然后再发送给sd卡的吗?
没那么大ram,要么扩展ram,要么接个spi flash,便宜易操作,速度快。直接写SD卡不知道速度咋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边读卡里面的音频文件,边发送给解码芯片,就相当于他们是同步操作的。类似下面的想法:

1. 对Flash的操作,512字节在8Mbit/s的速率下,耗时仅仅0.5微秒左右。
2. VS1003内部有512字节的缓冲区,按照128kbps的播放速率,半个缓冲区至少可以播放30微秒。

操作步骤如下:
1. 为了能够及时响应VS1003的数据要求,需要先将数据缓冲到STM32的RAM中,即先从Flash读取一部分MP3数据到RAM中。然后写满VS1003的512字节缓冲,开始播放。
2. VS1003在有缓冲空闲时会产生中断请求,此时缓冲区中至少还能支撑30微秒。
    如果此时SPI空闲,操作SPI,直接从RAM将数据写入VS1003
    否则,等待SPI操作结束(最多1微秒),然后从RAM中将数据写入VS1003
3. 检查RAM中的MP3数据是否需要从Flash补充,如果需要,从Flash中读取MP3数据到RAM中。
4. 重复2,3直到播放结束。
以上只是比较粗略的过程,需要你自己进一步设计和规划。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内部带解压缩功能,数据传输和128Kbps播放速率没关系.
要是用这个芯片就简单了,这不是LZ的本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是MMC SD卡,我知道怎么用spi初始化了,接下来是读数据,1,怎么判断是音频文件呢 2.从哪里开始读,到哪里结束 3.文件不可能一下子读完啊,那咋办呢? 4.假如我要播放下一首,下一首的地址怎么找?
我在网上找到挺多的,可是基本上都是51板的,用的也都是C语言编译的,我是用汇编的,C会一点。

网友:
124把文件变成地址
3读下一个地址

汇编好麻烦,51和arm汇编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