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中断进入很慢

楼主:
我使用仿真器调试下面程序时进入中断很慢,而且需要按下全速运行后再按停止,反复几次后才能进到SD24的中断里面,不知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
#include "msp430afe253.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 Arrays to store SD24 conversion results */
unsigned int Ch0results[Num_of_Results];
unsigned int Ch1results[Num_of_Results];
unsigned int Ch2results[Num_of_Results];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 Use volatile to prevent removal
                                            // by compiler optimization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0+BIT1;                       // Set P1.0, P1.1 to output
  SD24CTL = SD24REFON + SD24SSEL0;          // 1.2V ref, SMCLK
  SD24CCTL0 |= SD24GRP+SD24DF;              // Group with CH1
  SD24CCTL1 |= SD24GRP+SD24DF;              // Group with CH2
  SD24CCTL2 |= SD24IE+SD24DF;               // Enable interrupt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SD24CCTL2 |= SD24SC;                      // Set bit to start 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while(1);
}

#pragma vector=SD24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D24AISR(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switch (SD24IV)
      {
      case 2:                                   // SD24MEM Overflow
        break;
      case 4:                                   // SD24MEM0 IFG
        break;
      case 6:                                   // SD24MEM1 IFG
        break;
      case 8:                                   // SD24MEM2 IFG
        Ch0results[index] = SD24MEM0;           // Save CH0 results (clears IFG)
        Ch1results[index] = SD24MEM1;           // Save CH1 results (clears IFG)
        Ch2results[index] = SD24MEM2;           // Save CH2 results (clears IFG)
        P1OUT ^=BIT0;
        if (++index == Num_of_Results)
        {
          index = 0;                            // SET BREAKPOINT HERE
          P1OUT ^=BIT1;
        }
        break;
      }
}
我用的是MSP430AFE253,用SBW接口传输。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延时  for (i = 0; i < 0x36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你把这个去掉看看,我用的是F149的型号,这个地方不需要延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我SD24的时钟设置有问题。它默认的和我选择的不一样。呵呵,很感谢。

网友:
哦哦,我也是刚入门。献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