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多路温度采集

楼主:
在用MSP430X15x采集多路DS18B20时是不是要先规定每一路18B20的地址?这个地址是根据什么规定的?看到的程序基本上都是采集一路的,在搜索ROM后还需要哪些改动

网友:
首先要得到挂在同一总线的ds18b20的ROM序列号
读取序列号命令是0x33
在初始化18b20后向18b20写0x33(在测序列号的时候总线上只能挂一只18B20)
然后18b20会返回64个比特的序列号;
每一个18b20的序列号不一样;
得到所有的18B20的序列号后将这些序列号事先存入程序;
之后要识别的话向总线写ROM匹配命令即0x55
然后向总线写你要找的18B20序列号;
之后就只有这个18B20会响应单片机的指令;

另外:在启动温度转换的时候先向18B20写0xcc(跳过ROM匹配)这样所有在总线上的18B20都收的到命令
然后写启动温度转换命令0X44;

事实上18B20启动温度转换命令或者读取温度数据命令之前必须要有0xcc(跳过ROM匹配)或是0x55(ROM匹配);这其实就是在发送命令前先指定接收者,可以是全部的18B20或者是其中一个。

至于18B20序列号自动检测。。。相当难搞。。检测命令以及检测方法在DATASHEET上有,不过建议还是直接事先测好序列号然后存入程序来识别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DataDir     P4DIR
#define DataPort    P4OUT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CtrlDir     P3DIR
#define CLR_RS P3OUT&=~BIT0;    //RS = P3.0
#define SET_RS P3OUT|=BIT0;
#define CLR_RW P3OUT&=~BIT1;        //RW = P3.1
#define SET_RW P3OUT|=BIT1;
#define CLR_EN P3OUT&=~BIT2;        //EN = P3.2
#define SET_EN P3OUT|=BIT2;
//
#define DQ1 P2OUT |= BIT4
#define DQ0 P2OUT &= ~BIT4
#define DQ_in   P2DIR &= ~BIT4
#define DQ_out  P2DIR |= BIT4
#define DQ_val  (P2IN & BIT4)

uchar tab1[16];
uchar code tab[]={'0','1','2','3','4','5','6','7','8','9','A','B','C','D','E','F'};
void delay(int ms)
{
  int i;
  while(ms--)
   {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void DispStr(uchar x,uchar y,uchar *ptr)
{
    uchar *temp;
    uchar i,n = 0;

    temp = ptr;
    while(*ptr++ != '\0')   n++;    //计算字符串有效字符的个数

    for (i=0;i     {
        Disp1Char(x++,y,temp);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函数名称:DispNchar
功    能:让液晶从某个位置起连续显示N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n--字符个数
          ptr--指向字符存放位置的指针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NChar(uchar x,uchar y, uchar n,uchar *ptr)
{
    uchar i;

    for (i=0;i     {
        Disp1Char(x++,y,ptr);
        if (x == 0x0f)
        {
           x = 0;
        y ^= 1;
        }
    }
}
/*******************************************
函数名称:LocateXY
功    能:向液晶输入显示字符位置的坐标信息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返回值  :无
********************************************/
void LocateXY(uchar x,uchar y)
{
    uchar temp;

    temp = x&0x0f;
    y &= 0x01;
    if(y)   temp |= 0x40;  //如果在第2行
    temp |= 0x80;

    LcdWriteCommand(temp,1);
}
/*******************************************
函数名称:Disp1Char
功    能:在某个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参    数:x--位置的列坐标
          y--位置的行坐标
          data--显示的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Disp1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a)
{
    LocateXY( x, y );
    LcdWriteData( data );
}
/*******************************************
函数名称:LcdReset
功    能:对1602液晶模块进行复位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LcdReset(void)
{
    CtrlDir |= 0x07;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数据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LcdWriteCommand(0x38, 0);            //规定的复位操作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0);
    Delay5ms();

    LcdWriteCommand(0x38, 1);                //显示模式设置
    LcdWriteCommand(0x08, 1);                //显示关闭
    LcdWriteCommand(0x01, 1);            //显示清屏
    LcdWriteCommand(0x06, 1);                //写字符时整体不移动
    LcdWriteCommand(0x0c, 1);                //显示开,不开游标,不闪烁
}
/*******************************************
函数名称:LcdWriteCommand
功    能:向液晶模块写入命令
参    数:cmd--命令,
          chk--是否判忙的标志,1:判忙,0:不判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Command(uchar cmd,uchar chk)
{

    if (chk) WaitForEnable();   // 检测忙信号?

    CLR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cmd;             //将命令字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函数名称:LcdWriteData
功    能:向液晶显示的当前地址写入显示数据
参    数:data--显示字符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
{
    WaitForEnable();        //等待液晶不忙

    SET_RS;
    CLR_RW;
    _NOP();

    DataPort = data;        //将显示数据写入数据端口
    _NOP();

    SET_EN;                 //产生使能脉冲信号
    _NOP();
    _NOP();
    CLR_EN;
}
/*******************************************
函数名称:WaitForEnable
功    能:等待1602液晶完成内部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P4DIR &= 0x00;  //将P4口切换为输入状态

    CLR_RS;
    SET_RW;
    _NOP();
    SET_EN;
    _NOP();
    _NOP();

    while((P4IN & Busy)!=0);  //检测忙标志

    CLR_EN;

    P4DIR |= 0xFF;  //将P4口切换为输出状态
}

/*******************************************
函数名称:Delay5ms
功    能:延时约5ms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Delay5ms(void)
{
    uint i=40000;
    while (i != 0)
    {
        i--;
    }
}

void DelayNus(uint n)
{
    CCR0 = n;
    TACTL |= MC_1;           //增计数到CCR0
    while(!(TACTL & BIT0));   //等待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TACTL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
函数名称:Init_18B20
功    能:对DS18B20进行复位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初始化状态标志:1--失败,0--成功
********************************************/
uchar Init_18B20(void)
{
    uchar Error;

    DQ_out;
    _DINT();
    DQ0;
    DelayNus(500);
    DQ1;
    DelayNus(55);
    DQ_in;
    _NOP();
    if(DQ_val)
    {
        Error = 1;          //初始化失败
    }
    else
    {
        Error = 0;          //初始化成功
    }
    DQ_out;
    DQ1;
    _EINT();

    DelayNus(400);

    return Error;
}
/*******************************************
函数名称:Write_18B20
功    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wdata--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18B20(uchar wdata)
{
    uchar i;

    _DINT();
    for(i = 0; i < 8;i++)
    {
        DQ0;
        DelayNus(6);            //延时6us
        if(wdata & 0X01)    DQ1;
        else                DQ0;
        wdata >>= 1;
        DelayNus(50);           //延时50us
        DQ1;
        DelayNus(10);           //延时10us
    }
    _EINT();
}
/*******************************************
函数名称:Read_18B20
功    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Read_18B20(void)
{
    uchar i;
    uchar temp = 0;

    _DINT();
    for(i = 0;i < 8;i++)
    {
        temp >>= 1;
        DQ0;
        DelayNus(6);            //延时6us
        DQ1;
        DelayNus(8);            //延时9us
        DQ_in;
        _NOP();
        if(DQ_val)   temp |= 0x80;
        DelayNus(45);           //延时45us
        DQ_out;
        DQ1;
        DelayNus(10);           //延时10us
    }
    _EINT();

    return  temp;
}

void readrom()
{
  uchar i,sn1,sn2,sn3,sn4,sn5,sn6,sn7,sn8;
  uchar Init_18B20;
  delay(1);
  Write_18B20(0x33);
  sn1=Read_18B20();
  sn2=Read_18B20();
  sn3=Read_18B20();
  sn4=Read_18B20();
  sn5=Read_18B20();
  sn6=Read_18B20();
  sn7=Read_18B20();
  sn8=Read_18B20();

  tab1[14]=sn1/16;tab1[15]=sn1%16;
  tab1[12]=sn2/16;tab1[13]=sn2%16;
  tab1[10]=sn3/16;tab1[11]=sn3%16;
  tab1[8]=sn4/16;tab1[9]=sn4%16;
  tab1[6]=sn5/16;tab1[7]=sn5%16;
  tab1[4]=sn6/16;tab1[5]=sn6%16;
  tab1[2]=sn7/16;tab1[2]=sn7%16;
  tab1[0]=sn8/16;tab1[1]=sn8%16;

   LocateXY(0,0);
  while(tab!='\0')
  {
   LcdWriteData(tab[tab1]);
   i++;
   _nop_();_nop_();_nop_();_nop_();
  }
}

void main()
{
  delay(10);
  LcdReset();

  while(1)
  {
   readrom();
  }

}
这是楼主自己整理的测DS18B20序列的程序  测不到序列    请帮忙查看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写0x33之前没有初始化18B2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初始化后也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序是这样:1初始化18B20;2写序列号检测指令;3读序列号;4显示
有问题的话就1个个查过,先看你液晶显示是否正常,这个最容易;然后看18B20各个驱动函数里面的时间对不对,比如初始化的时候拉低的时间,因为你可能是用其他人的驱动,芯片时钟频率上不一致,导致时间不对,这个要算一下;然后再看各个驱动里面的动作对不对,这个可以对着DATASHEET看

网友:
你好,你的那个多点的程序 现在 改好了吗?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网友:
有成熟产品DS18B20采集模块,485输出的,LCT2662M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就是根据18b20的64位ID(可转为16进制查看)来识别物理位置,但是由于数据太多,不容易识别,我公司研发的 ds18b20采集模块LCT2662M,支持对每一个ds18b20编地址,方便对应物理位置。总共支持8通道64点。同时也研发了32点ds18b20温度巡检仪表LCT2201C,支持编址和报警。RS485总线输出。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

网友:
专业的USB温湿度传感器、485温湿度传感器、气体传感器、64路DS18B20温度采集模块厂商。
www.lct2000.cn
QQ:1930227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