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电流检测?

楼主:
请问各位大牛,如果要对4~20ma的电流进行检测怎么设计比较合适?我选的一款ad芯片内阻是兆欧级别的,所以一开始设计让要检测的电流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地后,在小电阻上取电压进行检测。后来找资料的时候看到有利用运放将电流转换为电压来检测的。由于实际设计经验太少,恳请各位指导!

由于考虑到ad芯片的内阻比较大,我就想用一个小电阻去取电压来检测。

由于考虑到ad芯片的内阻比较大,我就想用一个小电阻去取电压来检测。

这个是网上找的电路,感觉比较靠谱,但是运放要正负15的电源,比较麻烦。

这个是网上找的电路,感觉比较靠谱,但是运放要正负15的电源,比较麻烦。

网友:
可以利用精密仪表放大器放大小信号电压!

检测毫欧级别上的电压转换成电流

网友:
先用一只250欧姆的高精度、低温漂电阻将电流信号变成1-5V的电平,然后经运放跟随器缓冲后送AD即可。如果AD是3V的,可以用更小的取样电阻或在运放缓冲时降低信号幅值。
250欧姆的专用取样电阻是工业控制领域的标准元件,除非你的要求很低,否则不能用普通电阻替代。

网友A:
取样电阻加运放,是比较常用的办法。

取样电阻的大小,决定对电路的影响程度,--------越小越好!
运放的放大量,是根据取样电阻的压降放大到AD适用的范围,一般放大量越大引入的误差越大。

所以,取样电阻的大小及放大量需要同时考虑,兼顾对电路的影响及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神的解答,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的解答,又学到东西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加运放,是比较常用的办法。

取样电阻的大小,决定对电路的影响程度,--------越小越好!
运放的放大量,是根据取样电阻的压降放大到AD适用的范围,一般放大量越大引入的误差越大。

所以,取样电阻的 ...

取样电阻可不是越小越好,即使电流源是理想的也不能如此,过小的信号幅值再放大会导致信噪比的下降,更何况电流源的调节能力有限,电阻过大时会失去电流源特性,电阻过小时则精度会下降,所以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取值。另外一个要考虑的是取样电阻本身,前帖说过4-20mA电流环的取样电阻是标准器件,该器件只有有限的几个数值,如250欧姆、150欧姆、100欧姆等,根本没有多少可选的余地,用普通精密电阻代替只能在要求不高的场合,专用电流环取样电阻不但材料和制造工艺很讲究,最后每一只都是经过激光阻值微调的,不是常规电阻可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耐心回帖,受教颇多。我在淘宝上没有找到您说的主用电流环取样电阻,但是找到一些所谓的军工250欧姆0.1%标准电阻,不知道可以不?下面是基本参数:

符合国家**标准:GJB1929-94

●温度范围:-65℃~175℃

●稳定度:±0.5%125℃1000h

●塑封型:防潮湿

●最大工作电压(V):200-350

●阻值范围(Ω):0.1Ω-10M

●精度范围;±0.1%—±0.01%

●温度系数范围(PPM/℃);±25PPM/℃—±5PP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后面说了:“取样电阻的大小及放大量需要同时考虑,兼顾对电路的影响及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后面说了:“取样电阻的大小及放大量需要同时考虑,兼顾对电路的影响及误差”

那前面可不该说“越小越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面说的是,仅考虑取样电阻时的情况,当然越小越好了。

或者是我的表述不清吧

网友:
关于8楼问题,关键看你要求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普通电阻都可以,注意耗散功率要合适。如果是有精度要求的正规工业应用,那必须使用专用取样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可以推荐一种专用取样电阻吗?

网友:
4-20mA的取样电阻是专用的,你如果确实需要,去网上搜便是了,价格远远高于普通电阻,连外观都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做个电源,要求得出供电电压和电流,使用高边电流检测方法,最开始用普通的几百欧的电阻采样,接上就烧了,电流在几百多毫安的样子,后来用1欧的采样电阻,在经过同向比例放大电路放大,得到电压,求出电流,但精度不高。调整过后可能在某个电流范围内是比较准的,超出后就需要重新调整电位器,微调,也搞不清是哪的问题,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
楼上问题应单独开帖,与本楼楼主的问题无关么,另外要说清楚并给出相关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