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700系列和3700系列的开关(1)

楼主:
分配通道

为了说明TSP的潜力,让我们查看2700系列多个SCPI应用举例并与3700系列脚本对比。但首先我们将回顾对通道数的理解。实际上,它们的区别是2700系列使用3个数字,而3700系列使用4个数字。增加的那个数字代表第100个位置而且最常用于背板通道。

2700系列(@101:110)

3700系列(“1031,1921”)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系列如何将逗号‘,’用于指示独立通道并将分号‘:’用于包括两者之间的全部通道。

为指定通道号,

Series 2700: (@101)=2700系列: (@101)

Slot #=槽号

Channel #=通道号

place=位置

Series 3700: ("1031")=3700系列: ("1031")

3700系列仪器的开关性能比2700系列更强大。指定通道包括在数字中的背板通道。背板通道连接开关输出与测量仪器DMM2700系列背板继电器默认是闭合的。断开背板通道就断开了内部DMM。背板通道可以用ROUT:MULTI指令断开DMM输入端子实现独立控制。换句话说,背板通道不能用扫描功能控制。这个限制需要详细管理DMM功能、断开/闭合通道和背板继电器。请参阅2700系列仪器手册获取详细信息。

3700系列背板继电器默认是断开的。除了DMM连接背板通道外,另有4块模拟背板用于卡之间的互联。以直接访问方式控制模拟背板能灵活地配置开关,这是2700系列不能实现的。而且,3700系列在控制断开和闭合以及继电器连接方法上都要更强大。正如期望的那样,这种灵活性带来了适用ICL指令的多种选择,这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闭合通道

2700系列:

ROUT:CLOS指令用于闭合指定的通道。但是,这条指令还能在闭合指定通道前断开全部通道。如果要求保持通道闭合的同时闭合另一条通道,就使用ROUT:MULTI指令。

SCPI指令ROUT:CLOSE(@101)执行下面的序列:

1.先断后合连接

2.打断开前闭合的全部通道

3.闭合槽1的通道1,包括相应的背板

3700系列

2700系列提供两条通道闭合指令(:ROUT:CLOS:ROUT:MULT:CLOS)3700系列有4条独特的通道闭合指令。每条指令执行通道闭合的方式稍有不同因而提高了灵活性并在指令选择上有各种优点。例如“switch only仅开关指令不做其它事情只配置DMM或者确保测量通道完好以提供测量完整性。然后,其它指令不仅闭合通道,还执行额外任务来配置DMM功能并确保在此配置下开关正确闭合。下面是指令列表以及每条指令做什么:

dmm.close:将自动闭合关联了一个功能的相应背板通道。在默认情况下,通道没有关联功能。当通道没有关联测量功能时,该指令将报错。关联通道和功能的指令是dmm.setconfig指令。例如,dmm.setconfig("1031","dcvolts")将直流电压功能关联至通道31

dmm.close执行4个顺序任务:

1.断开卡排相关的通道

2.断开连至模拟背板12的其它卡的全部背板继电器

3.闭合指定通道和相应的背板继电器,实现闭合通道连接至DMM

4.按照先前指定的配置来配置DMM

channel.close:类似于2700系列的:ROUT:MULT:CLOS指令该指令永远不会改变DMM功能断开通道或闭合相应的背板通道除非背板继电器是通道列表的一部分或通过channel.set.backplane指令配置。实际上,此低电平指令严格闭合了所选的通道。该指令实现了最多的开关和定时控制,因为它不执行任何后台或开关管理任务。

channel.exclusiveclose:类似于2700系列仪器的闭合指定通道并断开所有其它通道ROUT:CLOS指令。这种排他性的闭合指令断开了全部槽上之前闭合的通道和模拟背板继电器然后闭合要求的通道与指定的模拟背板继电器。

Channel.exclusiveslotclose:在闭合指定通道前仅断开所有槽上与通道列表中通道关联的先前闭合的通道。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

网友:
吉时利2701型数字多用表,数据采集,数据记录系统

吉时利2701型数字多用表将精密测量、程控开关和控制功能集成在一个紧凑的机箱内,可用于机架装配或测试 台类的应用。这些高性价比、高性能的测试平台可替代分立的数字多用表、开关系统、数据记录仪/记录器、插卡式数据采集设备和VXI/PXI系统。吉时利2701型数字多用表数据采集/多路综合测试系统的开关/控制模块为广泛的工业应用提供了出众的灵活性和测试效率。2700和2750无可比拟的优良特性,也为系统集成商 提供了多通道、造价低廉的高性能自动测试系统方案。插入式的模块具有灵活方便的特点,支持20~200个通道(双刀开关),可给待测器件提供激励源,切换 信号通道,控制系统组件,而且能够实现多达14种功能的精密测量工作。可靠的数字I/O功能可以实现与其他自动化设备之间的触发与互连,以及超限报警输出 功能。高达500通道/秒的扫描速率(单通道可达3500次读数/秒)大大提高了测试产能。
  • 数字多用表、开关系统和数据记录仪的多功能集成
  • 真六位半 (22位) 精度
  • 12种开关/控制插件模块可选
  • 多达200个用于测量和控制的差分输入通道(300V隔离)
  • 便捷的面板输入
  • 免费提供LabVIEW™、LabWindows/CVI、Visual Basic、C/C++和TestPoint™驱动(IVI风格)
  • 支持GPIB、RS-232通信接口
  • 免费提供ExceLINX™-1A数据记录软件
  • 32通道可配置为不同测量功能,支持最多16个四极通道的测量
  • 两个D-shell母头连接器具有安全连接和快速拆卸的标准功能
  • 电压通道支持150V电压和1A电流;60W、125VA
  • 继电器闭合信息存储在板上存储器中
  • 螺钉端子跳线支持用户配置的数字多用表连接
系统附加功能/模块
  • 7700型20通道/带自动CJC功能的差分多路复用模块/螺丝固定端口/高达50MHz的带宽(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01型 32通道/差分多路复用模块(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7702型 40通道/带螺旋端口的差分多路复用模块(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03型 32通道高速差分多路复用模块(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05型40通道/单极控制模块 (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7706型一体式I/O模块:带自动CJC功能的20通道差分多路复用器/ 16路数字输出/ 2路模拟输出/计数器/累加器和螺旋端口(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07型 10通道多路复用模块,带32通道数字I/O(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7708 型40通道/带自动CJC功能的差分多路复用模块和螺旋端口(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09型 6x8矩阵模块(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7710型 20通道固态/长寿命差分多路复用器,带自动CJC功能 (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11型 2GHz带宽50欧姆/双1x4插入式射频开关模块(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 7712 型3.5GHz带宽50欧姆/ 双1x4射频开关模块(适用于2700、2701和2750)
可登录新玛科技官方网站http://www.sinmar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