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检测出电源短路并自动保护的办法

楼主:
大家晚上好,我现在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们,一个用双向可控硅控制电炉丝电源通断的电源电路,为什么电源短路,可控硅就会先烧?是否有检测出电源短路并自动保护的办法?

网友:
一般电源都有短路保护的呀,神马电源电路

网友:
“为什么电源短路,可控硅就会先烧?”,电源短路了,可控硅是不会烧的!!电炉丝短路了它才会烧。

网友:
负载短路时电流很大(记得欧姆定律么?),会远远超过可控硅的承受能力,自然会烧掉。最简单的保护方法是使用保险丝,负载功率较大时可使用适当容量的空气开关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