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之间的比较

楼主:
谁能告诉我用MCU控制开关电源比通用开关电源好在哪里呢?说说它的优势,嘿嘿,非常感谢!

网友:
当然MCU控制的开关电源智能一些,成本高一些。低端的单片机只能做一些电源输出电压和电流进行数据采样,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高端一些的MCU控制可以是高精度的A/D转换模块,还可以完成电压反馈的PI调节;PWM波产生,基准电压设定;电压电流显示;过电流保护等。输出精度高,稳定。
一般的开关电源,就是输出相对来说精度不是很高,PWM是由专门的芯片产生控制开关管,等等,,成本相对MCU控制的来说,可能低一些吧,,,

网友:
一般而言,功能多一点而已。
注意两个概念:数控电源和数字电源,前者的基本结构与常规电源相同,有线性的和开关的两类,微控制器主要用来实现电源参数的显示、调整以及电源的软开关、软切换等等。数字电源指反馈回路由数字运算元件承担,这一点和常规电源不同,而且基本上是开关型电源,线性电源没有使用数字反馈回路的必要。数字电源除了具有数控电源的功能特点外,因数字回路参与了电源的反馈调整,可以获得更好的电源参数,比如更高的精度等,特别是可以实现常规电源无法实现的在负载发生大幅度变化时的效率保障等性能,当然,数字电源的成本会因此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