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继电器做的程控放大效果不好,为什么?

楼主:
最近我在做一个程控放大的模块,使用的是继电器去控制相应电阻来改变放大倍数,但出来的效果很差,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希望做过的高手指教!

网友:
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过大,二是因引线过长容易感应到电磁干扰,前一个原因只要增加反馈电阻的阻值就可以大幅减小接触电阻的影响,后一个原因是没法解决的,所以正确的设计方法是使用模拟开关来切换,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较高,但可以如前述方法来克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