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视频是不是有BUG啊

楼主:
为什么我考完试再看,完全没有进度,当然除了考试的那个进度

网友:
求解决,求反应,求大神指导

网友:
你点左上角的课程进去看   不用点进入课程  还有在这之前先把IE 的cookie 清一下 就好了

Sur

网友:
回复 楼主: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用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IE  是不是版本太低了啊?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那个问题,不过谢谢

网友:
就是我先考试的,后看视屏的,结果没进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IE10,版本低???目测没发现比我高的,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先考试再看 我倒没试过 感觉应该不会的  你可以换台电脑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其他浏览器试试

截图过来看看

Sur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谷歌也试过了,进度就是没有,会不会是考完试,他就不跟新进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