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了块STM32最小系统板,串口识别问题

楼主:
我第一次玩贴片,没焊好啊,

淘宝买的 空板, 想锻炼焊工,焊好的贵不少呢,这样省钱

只有个  十几块的 烙铁, 第一次悲剧了,芯片脚 歪了,无奈,用烙铁想拆下来
可惜没那 能力,就 干脆 多 拖 几次 ,
就 抱侥幸心理 ,目测有一排 焊成这样了

这个 我就 希望 它能用, 第一次 能力不 够啊
前几天  用个 USB转TTL 的小板  连接 电脑 一直 没 反应,串口 有显示
今天换了 一个 USB转串,可以 了,可惜 呢 识别出来 下了 我一跳,大家帮忙看看

居然  有65535KB的 SRAM ,我的芯片是  STM32F103ZET6 ,应该是 64kb的RAM ,512的 flash(这个识别对了)
是不是我 的 芯片 焊 的那边 有 错,导致 识别 错误呢
希望 老鸟 帮忙,我是 小菜鸟,刚刚 自学 STM 32 ,以后 还有 好多 问题 ,希望论坛 帮帮我 啦
先  谢谢 啦

网友:
感觉好像是你的软件出问题了,应该是65536Byte吧,怎么成了KB了;最好还是用link工具连接,直接下载不太方便调试不是

网友:
这个肯定是焊的毛病,不行我帮你焊得

网友:
都焊成这样了。。。

网友:
那么多引脚我还是有点点胆怯,不敢自己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