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要逆天吗?基础频谱仪将会消失?

楼主:
最近我们在选择3G频谱仪的时候,最初在安捷伦的N9320BR&SFSC3/6之间选择(两款的性能和价格很接近,性能也有一拼),后来在参加泰克的一次研讨会时,顺便问了问泰克的3G示频谱仪产品(貌似之前并没有3GHz频谱仪——有几款性能较高的6.5GHz),没想到泰克的代理商极力给我推荐了一种替代解决方案——同时具备最高1GHz模拟带宽示波器功能和最高6GHz的频谱仪及其他五合一功能的MDO混合域示波器/频谱分析仪MDO4000系列。说实话,对混合域示波器概念不熟悉,但功能和性能对比的高下非常明显,弱弱地问问筒子们的意见,如果是你,你要如何选择?

网友A:
泰克MDO4000是基于MSO4000的示波器架构设计的吗?貌似MSO4000好几款的市场价格都超过10万了哦

网友:
这个混合域示波器产品很熟悉,泰克微博上介绍不遗余力,大有泰克示波器目前最压箱底的架势。找到昨天微博分享的“MDO4000与几款频谱分析仪的DANL指标PK”的视频比较值得买频谱仪的童鞋关注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yNjQ5MzA4.html(显示平均噪声电平 (DANL)是频谱分析仪的关键性能指标),泰克发布的主动对比的视频(包括DANL对比、频谱测试功能对比、无杂散动态范围对比、),貌似都占优。没有全部细致看,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种性能对比。

网友:
这个混合域示波器产品很熟悉,泰克微博上介绍不遗余力,大有泰克示波器目前最压箱底的架势。找到昨天微博分享的“MDO4000与几款频谱分析仪的DANL指标PK”的视频比较值得买频谱仪的童鞋关注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yNjQ5MzA4。html(显示平均噪声电平 (DANL)是频谱分析仪的关键性能指标),泰克发布的主动对比的视频(包括DANL对比、频谱测试功能对比、无杂散动态范围对比、),貌似都占优。没有全部细致看,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种性能对比。

网友:
真如此,安捷伦、RS的基础频谱仪是不是就不用玩了涅?或者在竞争压力下有大降价的空间?期待安捷伦和RS祭出价格战的大旗,哈哈

网友:
哈哈,选择越多越难选。关键看你看重的是什么——如果单纯的频谱仪功能,前两个选择价格上优惠点,但确实后者的功能优势很明显(不是单纯的5合一,时域、频域跨域分析功能很重要,做射频系统测试的很清楚这点)

网友:
功能和特性看起来貌似不错,但不知道从使用习惯上有无很大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泰克MDO4000是基于MSO4000的示波器架构设计的吗?貌似MSO4000好几款的市场价格都超过10万了哦

泰克MDO4000基于其MSO混合信号示波器架构开发的,而且从功能上更比MSO4000系列多,但其定价甚至低于MSO4000部分型号,貌似要抢占3GHz频谱仪的市场空间吧(这是泰克频谱仪之前的市场空白,泰克频谱仪基本上只覆盖了6GHz以上的市场)

网友:
不会消失地

网友:
示波器只是个 工具嘛 对于使用够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