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RM的TCK脚烧几次程序就报废??

楼主:
我用JLINK烧写STM32F103VC程序,通常说来,只要烧上几十次,就会弹出警告说:TCK (pin 9) low, but should be high.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然后一检查,STM32F103VC的TCK脚对地短路了,更换片子,故障消失。这种事情出了好几次了。
JLINK烧写器,是我在淘宝买的,请问:是不是这款烧写器本身,就容易损坏片子????

网友:
应该是写入器设计的问题,该引脚存在过高电压或过重负荷。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