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系统板】50*50尺寸压缩,请斧正

楼主:
这次不能算是乱画了,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所有的IO都引了出来,保证了插针直接的距离都是100mil。
图中左下方的插针是JTAG的接口,其他三个方向的插针横向、纵向保证在100mil,正如juring说的可以在通用版上使用。
然后尺寸压缩在50mm*50mm,这个尺寸打样非常便宜,据我所知的有50块就可以打的。算是回归到了我最开始的打算。
关于电源部分,我省掉了一个磁珠,模拟和数字电源单独覆铜。

下面红线标的是模拟电源,蓝线是数字电源,但是地线是覆铜汇在一起,算是各自有个环路。
话又说回来,在430板子上这个意义不大。

低速晶振给了个地的圈圈给围起来了,TI有AN上这么说,我就做了个,左右两个地一个是模拟的一个是数字的,我就连在一起了

高速晶振没围上,因为有个TEST管脚给用了,本来有在晶振下面铺上完整地的做法,我就这么围了下,估计问题不大。
对了泪滴也补上了,哈哈!

网友:
我觉得方形的板子总是没有长方形的好看

网友:
对了,字符大部分被我隐藏了,器件的基本没摆

网友:
挺美观的,赞一个~
其实可以用mini_USB供电的呀~

网友:
板子很漂亮,不过电源接口这种接线端子大了点。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LED,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可以加几个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一个min USB,加上一个供电的端子,后来又担心min USB用起来不方便,毕竟供过来是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5mm间距的,外框有些大,随便用了一个以前的封装,是挺大的。我用过一种间距还是5mm的,但是体积小很多。
IC,你有没有推荐的电源端子

网友:
你的板子上没有没有接3.3v的电源芯片,所以接入这个板子上的电源只能是3.3v。简单一点就可以了,这种的你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XH的接插件,2.54mm的间距,跟排针一样的间距。
IC,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来个电源IC做降压?
我多征求大家的意见,如果觉得这样方便一些,我将电源接口变成两个

网友C:
你的这个板子应该是发到工厂去做的,加一降压IC确实有更方便一点。因为这种最小系统应用场合比较多,要得到5v的电压比3.3v电压要简单一点。你可以把降压的芯片布在板子的下面。你可以考虑一下。
最近我也花了一块最小系统,MSP430F1111,这种芯片功能很少但够我用。
虽然没有你的漂亮但也来秀秀。

网友:
这个是打算手工制板的,所以布线比较乱。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小板看样子也不错哟

网友:
是要加几个灯的好  这种板  电源 没必要细分 还加上小按键 2个 应该 都可以的 那种贴片的按键 小小个的

网友:
电源从边上的插针引上来也可以,反正用的时候也得做底板配合使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板子应该是发到工厂去做的,加一降压IC确实有更方便一点。因为这种最小系统应用场合比较多,要得到5v的电压比3.3v电压要简单一点。你可以把降压的芯片布在板子的下面。你可以考虑一下。
最近我也花了一块最 ...

左下角那个小鸡是TI吗?很给力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画的还是挺好的,看起来很美观。用直角的比较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这些建议我觉得都很好,都接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752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后面的修改,我会让电源也能插到底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