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设计资源汇总】

楼主:
Wiki
数据表

应用手册
用户指南
选择指南
模型
白皮书

斟误表

网友:
用于Hercules TMS570LS20x/10x ARM® 安全微控制器的安全手册

一份中文手册,供大家初识参考,目录附上

zhcu034用于Hercules TMS570LS20x10x ARM 安全微控制器的安全手册.pdf

TMS570安全手册

网友:
学习Hercules TMS570LS程序设计入门

一、程序设计资源收集
Processors Supported
Example Code Name
Category
LS31/21x
LS12x/11x
LS04/03x
Can be found:
CCS version
From
                                         Description
ARM Cortex-R CMSIS DSP
Math Library
X
X
X
JMM
Safe Initializaion
init
X
X
X
SO
40+ steps on validating the hardware and the test hardware too!
mibspiDma
peripheral
X
PS
adcDisplay
peripheral
X
X
X
PS
can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X
X
X
PS
canint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X
X
X
PS
hetPwm
peripheral
X
X
X
PS
i2cCommunication
peripheral
X
PS
mpu
peripheral
X
X
X
PS
sci_uart_9600
peripheral
X
X
X
PS
rtiBlinky
peripheral
X
PS
freeRTOSBlinky
rtos
X
PS
freeRTOScoOperative
rtos
X
PS
freeRTOSIdleHook
rtos
X
PS
freeRTOSSyncTaskAndInt
rtos
X
PS
Ethernet Driver
peripheral
X
X
PB
See Lightweight TCP/IP Stack below
USBD Driver + CDC Stack
peripheral
PB
See details on this wiki site
Hercules Bootloader
utility
X
X
X
QJ
SENT Protocol on N2HET
peripheral
X
X
SENT
DB
FlexRay Multi-node example
peripheral
X

FlexRay
QJ
Tested up to 5 FlexRay node network using MDKs and HDK with Expansion Hardware.
HDK Diagnostics
test
X
X
X
QJ
SCI-based printf debug
utility
SCIPrintf
JMM
MotorWare: FOC smo+encoder
algorithm
X
DRV8301-LS31-KIT
HN
8/28 release
MotorWare: InstaSPIN BLDC
algorithm
X
DRV8301-LS31-KIT
HN
8/28 release
TCP/IP Stack: lightweight IP
stack
X
PB
NHET as GPIO Lab
    Lab
AV
–Create a TMS570 HALCoGen Project
–Generate and import code into Code Composer Studio
–Write code to turn on the LED on NHET pin 1
–Build, deploy and execute the code to the microcontroller
Blinky Lab
    Lab
AV
HALCoGen Project, into Code Composer Studio, blink the LED on NHET pin 1; Build, deploy and execute the code to the microcontroller
MibADC Lab
Lab
X
AV
Takes analog to digital (ADC) conversions from the ambient light sensor on the development board (USB Stick or HDK) and display the conversion values to a PC using the SCI (UART) port.
NHET PWM Lab
Lab
X
AV
Generates a basic PWM with a period of 0.5 seconds and a duty cycle of 50% using the PWM to toggle the NHET1[0] and NHET1[17] LEDs on the development board
NHET Tutorials

网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Hercules的代码例子基本是基于HALCoGen软件的生成功能!

其次就是
Hercules 安全微控制器的 Cortex-R4 CMSIS DSP库
含有
•基本的数学功能
•快速的数学和三角函数
•插补功能
•复杂的数学函数
统计功能:平均值,RMS,标准
•过滤功能:FIR,IIR,LMS
•变换函数:FFT,DCT
•基本的矩阵功能
•控制功能:PID,Clarke, Park,FOC
•支持功能:复制和转换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