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hercules试题及答案

楼主:
网上搜到的一份资料,一些hercules试题及答案,如果你的题目刚好碰到,就偷着乐吧,我撞到一题,娃哈哈哈
1题:VIM模块有()个中断请求源?

A32
B 64
C 96
D 128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B

2题:TMS570LS中的存储器保护单元(MPU)的属性不可以配置为?

A只读
B 只写
C 可读写
D 单次擦写
正确答案:D 所选答案:D

3题:ESM模块分()组?

A2
B 3
C 4
D 5
正确答案:B 所选答案:C

4题:TMS570LS31x中分配给DCAN模块的时钟信号是?

AHCLK
B RTICLK
C VCLKA1
D VCLKA3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B

5题:TMS570LS数字窗口式看门狗模块的喂狗密钥是?

A0x55AA 0xAA55
B 0xE51A 0xA35C
C 0xE51A 0x34A2
D 0x55AA 0x34A2
正确答案:B 所选答案:D

1题:TMS570LS31x中分配给DCAN模块的时钟信号是?

AHCLK
B RTICLK
C VCLKA1
D VCLKA3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C

2题:TMS570LS31X系列的内部时钟源有几个?

A5
B 6
C 7
D 8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A

3题:TMS570LS芯片中的MibADC模块最多支持多少种工作模式?

A5
B 6
C 7
D 8
正确答案:A 所选答案:D

4题:ESM模块的nERROR 管脚在上电复位时是什么状态?

A高电平
B 低电平
C 高阻态
D 不定态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B

5题:TMS570LS20216 BGA封装的芯片共有多少个管脚?

A289
B 337
C 389
D 400
正确答案:B 所选答案:A

1题:RM4x运行速度可达()DMIPs?

A100
B 220
C 350
D 500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B

2题:TMS570LS20216芯片中的ESM模块共有()路错误信号输入?

A48
B 96
C 72
D 36
正确答案:B 所选答案:D

3题:Hercules是()位MCU?

A8
B 16
C 32
D 64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C

4题:TMS570LS芯片支持65nm工艺的Flash的擦写电压是?

A1.8V
B 2.5V
C 3.3V
D 5V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C

5题:TMS570LS芯片中的VIM模块支持多少种中断处理模式?

A3
B 4
C 5
D 6
正确答案:A 所选答案:B

1题:TMS570LS芯片支持65nm工艺的Flash的擦写电压是?

A1.8V
B 2.5V
C 3.3V
D 5V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C

2题:低功耗振荡器(LPO)可以产生的时钟源有?

A12M
B 100K
C 10M
D 8M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B

3题:TMS570通过了ISO26262 ASIL-()安全等级?

AA
B B
C C
D D
正确答案:D 所选答案:D

4题:Hercules是()位MCU?

A8
B 16
C 32
D 64
正确答案:C 所选答案:C

5题:VIM模块矢量内存空间可以通过()bit的方式来存取?

A8
B 16
C 32
D 以上都可以
正确答案:D 所选答案:D

网友A:
呵呵,后面学习的可以直接参加考试了

网友B:
很多答案都在数据手册里!

网友:
这个楼主也分享,不怕..........

这个楼主也分享,不怕..........

网友:
哈哈,俺不怕
开卷有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后面学习的可以直接参加考试了

嗯,可以的,即使不看视频,只做题目,然后摆渡或者上TI网站就一般能找到答案
但有进度的要求,就必须看视频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答案都在数据手册里!

是的,只是可能有些朋友忙,懒得看手册

网友:
呵呵,有些还是要瞄瞄看

网友:
呵呵 我看视频的时候 没有发现这个 可惜了 还好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