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ART收发问题~希望大家帮下【已解决】

楼主:
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没反应~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 None
* 输出结果    : None
* 返回值      : None
*******************************************************************************/
int main(void)
{
  int i;
  unsigned char TxBuf1[] = "Welcome";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清除标志位,否则第1位数据会丢失
  for( i=0;TxBuf1!='\0';i++)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while (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SET)//确认是否接收到数据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将数据回送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
* 函数名      : RCC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输入参数    : None
* 输出结果    : None
* 返回值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HSE起振并稳定
  if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判断是否起振成功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PLL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the TIM3 Ouput Channel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Configuration:  USART1_TX(P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推免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Configuration:  USART1_RX(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USART1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设置USART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SART1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还以为是 楼主程序错了,
for( i=0;TxBuf1!='\0';i++)

  {

      USART_SendData(USART1,TxBuf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指针使用不对,原来是 这个编辑器 的问题,,,顺便问一下,怎么打不上中括号【】.......

网友:
你的 io端口 ,usrt模块的程序都正确。。。。。要是上面发送那儿指针使用正确的话, 那我也搞不懂软件上有什么问题, 建议楼主,仔细检查硬件 ,和 串口调试助手的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了居然要插在板子标识为USART0的串口上......

网友:
晕,所以懒得看程序,不是不愿意很多时候不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板子的疏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