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衡量你的实现是否太过于复杂

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题:
就是说,一个特定的要求,假定我们是用一个可以成为独立执行部分的子函数族去完成。

实现的方式必然不止一种,那么,你是如何衡量你选择的实现方式是否过于复杂呢?

这同样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我来举个例子吧。

大家玩51都玩过跑马灯,实际上,那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形式,假设现在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个跑马灯:

比方说18个LED灯环绕成一个圈圈。
我们要用这18个灯跑圈,就像游戏机里中奖那个画面一般。

它总是从一个灯位开始,然后跑到中奖的位置停下来,闪烁几下表示该灯位中奖。

不过,跑的样式可能是好几种的。

别的不说,光前面描述的这个跑灯过程,它就包含了 加速和减速的过程;

另外,有时还会有好几种不同的变速模式组合,比如说,第一个加速比较缓慢,以后连续三个加速很急;
又比如,同时从3个地方开始跑出3条线,停在3各不同的地方.......、

这些都是可能的。
那么,如果让你来实现它们,你会怎么做呢?

也许,你会一个一个样式,分别用一个子函数完成;
也许你会想到,这些样式其中存在着一定的共性——比如,总是有一个起始位置,总是有一个结束为止,总是要经历 加速 到 减速 的过程,你想把它们结构化。
用一个 结构体,存储它们的各方面参数,最终通过表驱动实现

然而,最后你会发现,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为了满足这些情况,你不得不加入这个判断,那个判断.....

——当然,就算不结构化,你也一样要作判断,只是这个判断就会只出现在它需要的子函数里,而无须成为一个公共过程....

我想你猜到了,这不是一个例子,这正是我面对的问题。
我的问题还是

你怎么衡量自己是否实现的过于复杂了。

网友:
RTOS和多任务,其实我当时已经意识到了整合到一起太复杂,但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RTOS的存在。

网友:
慕然回首,发现好多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