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52

楼主(2012-11-07):
关于89C52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lcden=P1^2;
void delay1602(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rs=0;
lcden=0;
P2=com;
delay1602(5);
lcden=1;
delay1602(5);
lcden=0;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
{
lcden=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DS18B20部分
void delayb(uint count) //延时
{
uint i;
while(count)
{
i=200;
while(i>0)i--;
count--;
}
}
void dsreset() //DS18B20初始化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readbit() // 读一位
{
uint i;
bit dat;
DS=0;
i++; //小延时一下
DS=1;
i++;
i++;
dat=DS;
i=8;
while(i>0)i--;
return (dat);
}
这里DS=0是为什么 ??
89C51

网友A:
DS 是 DS18B20 的 DQ 信號線,1 - Wire bus protocol
DQ : Data Input / Output , Open - drain 1 - Wire interface pin . Also provides power
to the device when used in parasite power mode .
DQ 需要接一個提升電阻 4.7K 到 +5v 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