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700系列和3700系列的开关(2)

楼主:
背板通道控制

2700系列:

Integra2700系列)产品默认具有与通道关联的测量功能(DCV)。根据所选的测量功能(即2线与4线欧姆)自动闭合背板通道。

3700系列:

3700系列与2700系列的区别在于其优化为独立开关系统。一个关键区别是不存在与通道自动关联的默认功能。如果通道与测量功能没有关联,那么背板通道断开才能断开内部DMM。为进行测量,用户必须将通道和功能关联起来才能连接至内部DMM。然后,使用诸如dmm.close的闭合指令,背板通道就自动闭合了。请查阅3700系列仪器手册并了解在将这些仪器严格用作开关系统时控制背板通道的详细信息。

连接方法

2700提供一种连接方法:先断后合法。3700系列可以采用多种连接方法,但是连接设置适用于仅扫描或排他性闭合法。

2700系列:

先断后合此连接方法先切断或断开先前的接头后再合上或连接至下一个接头。由于这是2700系列仪器提供的唯一连接方案,因而没有SCPI配置指令。

3700系列:

3700系列提供3种用户可选的连接方法:

1.先断后合channel.connectrule=channel.BREAK_BEFORE_MAKE

此连接方法先切断或断开之前的接头再合上或连接到下一个接头。默认是先断后合而且与2700系列相同。

2.先合后断channel.connectrule=channel.MAKE_BEFORE_BREAK

此连接方法先合上接头,再断开先前的接头。

3.OFF模式channel.connectrule=channel.OFF

此连接方法不保证所用的连接方法,用于实现最快的运行速度。使用这种方法时,第二次开关操作不等第一次开关操作完成。虽然缩短了扫描时间,但代价是有可能一次闭合多于一个开关。建议用户在选择这种特殊连接方法时特别留意,因为多个继电器在同时闭合的转换期间伴随的固有风险(一个继电器断开而另一个继电器闭合的顺序不明确)。

2700系列SCPI应用转换为3700系列(ICL)脚本

测量温度/闭合通道

温度测量是一种常见的数据采集应用。热电偶提供了一种采集宽范围温度的低成本方法。为提高准确度,冷端补偿(CJC参考测量通过热电偶测量获得。某些2700系列的模块[包括受欢迎的7700型(20通道)或7708型(40通道)]上有多个CJC

3700系列仪器的外部螺钉板配件中内置了CJC3720型多路复用卡继电器将CJC参考放在配件模块上,3720-ST端子能连接多达60个热电偶。而且,40通道3721卡的配件3721-ST还带有内置CJC。第二个例子监测单通道温度测量。

例:将温度测量的SCPI指令转换为ICL指令:

l  配置J型热电偶测量通道。

l  闭合通道,并且。

l  获取读数。

2750的指令:

*RST

恢复仪器默认状态

UNIT:TEMP F

配置温度单位为F

SENS:FUNC ‘TEMP’

配置温度功能

SENS:TEMP:TRAN TC

配置热电偶传感器

SENS:TEMP:TC:TYPE J

配置热电偶类型“J”

SENS:TEMP:TC:RJUN:RSEL INT, (@101)

配置内部温度参考

ROUT:CLOS (@101)

闭合通道1

READ?

开始并请求读数

3700的指令:

reset()

恢复默认状态

dmm.func = "temperature"

改变功能为温度

dmm.transducer = dmm.TEMP_THERMOCOUPLE

传感器类型设为热电偶

dmm.thermocouple = dmm.THERMOCOUPLE_J

热电偶类型设为“J”

dmm.units = dmm.UNITS_FAHRENHEIT

温度单位配置为“F”

dmm.refjunction=dmm.REF_JUNCTION_INTERNAL

配置内部参考

dmm.configure.set ("mytemp")

配置温度功能

dmm.setconfig("1031", "mytemp")

指定与功能关联的待闭合通道

dmm.close("1031”)

闭合槽1通道1031和相关的背板通道(1921)并配置DMM

print(dmm.measure())

开始测量并将测量结果打印至输出队列

想与吉时利测试测量专家互动?想有更多学习资源?可登录吉时利官方网站http://www.keithle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