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 特殊管脚说明

楼主:
脚名称

器件系列

使用模式

配置模式

管脚类型

描述

MSEL0

MSEL1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All

输入

设置 APEX II MercuryACEX 1K APEX 20K FLEX 10K 器件配置模式

MSEL1 MSEL0 配置模式

0      0    串行配置或使用配置器件模式1      0    并行同步模式

1      1    并行异步模式

MSEL

FLEX 6000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All

输入

MSEL   配置模式

0     串行加载或使用加载器件模式,MasterBlaster ByteBlasterMV加载电缆模式

1      串行异步模式

nSTATUS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All

双向

集电极开路

上电后被器件拉低,在5US之内,被器件释放,

(当使用一个专用配置器件时,专用加载器件将控制这个脚为低长达200ms。)这个管脚必须通过一个1K电阻上拉到VCCIO

 (APEX 20KE APEX 20KC 器件为10K欧姆)

如果在配置过程中,如有错误发生,本管脚被器件拉;。

如果在配置或初始化过程中,有一个外部的信号源驱动本管脚为低,则器件进入一个错误的状态;

在配置或初始化之后,驱动本管脚为低,不会影响器件。但是,如果使用专用配置器件,驱动本管脚低将引起配置器件试图去配置APEX FLEX 器件。

(详细见AN116中的配置时序)

nCONFIG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All

输入

配置控制引脚:

0-1的跳变开始配置,由1-0跳变则复位器件;当设定本管脚为0时,所有I/O为三态。

(详细见AN116中的配置时序)

CONF_DONE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All

双向

集电极开路

状态输出:

在配置之前和配置过程中,器件驱动本管脚为0,一旦所有配置数据都被接收并没有错误发生,则初始化时钟周期开始时器件释放本管脚;

状态输入:在所有数据被接收后,本管脚为高电平,器件初始化,然后进入用户模式;

本管脚必须通过一个1K的电阻上拉到VCCIO

(APEX 20KEAPEX 20KC 器件使用10K欧姆电阻)

外部的信号源可以驱动本管脚为低,来延迟初始化的过程,当使用一个配置器件进行配置除外,

在配置以及初始化之后,驱动本管脚为低, 不影响配置器件。

(详细见AN116中的配置时序)

DCLK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

1配置器件

2串行加载

3并行同步模式

输入

时钟输入,用于从一个外部信号源输入时钟数据进入器件,在串行异步模式并行异步模式

配置中, DCLK应当被拉高,不能悬空;

nCE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

All

输入

低有效芯片使能,本管脚使用低电平使能器件来允许配置,对于单芯片配置应当被固定为低电平,在配置以及初始化过程和用户模式,本管脚必须固定为低电平;在级联时,第一片的nCE接地,前一片的nCEO接后一片的nCE

nCEO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

级联

输出

当设备配置完成后被驱动为低电平。在多器件配置过程中,这个管脚用来连接后面器件的nCE引脚,最后一片的nCEO悬空;

FLEX 6000

I/O

nWS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并行异步模式

输入

写选通输入:对于APEX II MercuryACEX 1K APEX 20K FLEX 10K 器件0-1的跳变引起器件锁存一个字节的数据在DATA[7..0]引脚;对于 FLEX 6000 器件,一个0-1的跳变会引起器件锁存一个位的数据在DATA引脚。

FLEX 6000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串行异步模式

nRS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并行异步模式

输入

读选通输入:对于APEX II MercuryACEX 1K APEX 20K FLEX 10K器件低电平表示在DATA7引脚输出的是RDYnBSY信号;对于 FLEX 6000 器件,低电平表示在DATA引脚输出的是RDYnBSY信号,如果 nRS 管脚没有使用,应该被固定连接到高电平。

FLEX 6000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串行异步模式

RDYnBSY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1并行异步模式

2串行异步模式

输出

忙闲信号:高电平表示器件准备好来存取另外字节的数据;高电平表示器件没有准备好接收另外字节的数据。

nCS

CS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1并行异步模式

2串行异步模式

输入

片选择信号:nCS为低电平且CS为高电平器件被使能可以进行配置,如果只有一个芯片选择输入被使用,那么另外一个必须被激活,(举例来说:如果只用CS作为片选择信号则nCS必须被连接到地),在配置和初始化的过程中,nCSCS管脚必须被处于有效状态,

CLKUSR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All

输入

可选的用户时钟输入信号:用在初始化过程中;

(注:在初始化过程中可以继续使用配置数据用的DCLK,或者切换到用CLKUSR

DATA

FLEX 6000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1配置器件

2串行加载

3串行异步加载

输入

数据输入:对FLEX 6000器件来说串行的配置数据是出现在DATA引脚,在串行异步加载方式下,nRS信号被锁存之后DATA管脚上出现的是RDYnBSY信号;

(详细见AN116中的PSA配置时序)

DATA[7..1]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1并行异步模式

2串行异步模式

输入

数据输入:并行的字节流数据通过DATA[7..1]DATA0输入器件;

DATA0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特殊管脚不能做用户I/O

配置器件

PS

PPA

PPS

输入

数据输入:在串行配置模式下比特流数据通过DATA0写入器件;

DATA7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1特殊管脚

2用户I/O

PPA

输出

PPA配置方式,DATA的数据是被RDYnBSY信号通过电平触发方式在nRS信号已经被锁存之后写入;

(详细见AN116中的PPA配置时序)

INIT_DONE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器件级的使能

2用户I/O

All

输出

集电极开路

状态管脚:可以被用来指示器件已经被初始化或者已经进入用户模式;在配置过程中INIT_DONE 引脚保持低电平,在初始化之前和之后,INIT_DONE引脚被释放,被上拉到VCCIO通过一个外部上拉电阻,因为 INIT_DONE 在配置之前是三态,所以被外部的上拉电阻拉到高电平。因此监控电路必须能够检测一个0-1的跳变信号。这个选项可以在  MAX+PLUS II Quartus II 软件中被设置。

DEV_OE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器件级的使能

2用户I/O

All

输入

此管脚需要在编译设置中设定才能实现第一功能,缺省是第二功能;

当本引脚被拉低,所有I/O都是三态。

当本引脚被拉高,所有I/O在正常的程序控制状态。

DEV_CLRn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器件级的清零

2用户I/O

All

输入

此管脚需要在编译设置中设定才能实现第一功能,缺省是第二功能;

当本引脚被拉低,所有寄存器被清除。

当本引脚被拉高,所有寄存器都处于程序控制状态。

TDI

APEX II

APEX 20K

Mercury

ACEX 1K

FLEX 10K

FLEX 6000

1JTAG

2用户管脚

All

输入

JTAG引脚。当被用作为用户I/O引脚的时候,

JTAG引脚电平必须保持稳定,在配置之前和配置过程中。JTAG引脚稳定性可以预防意外的装载JTAG指令。

TDO

输出

TMS

输入

TCK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