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itara AM335x系统之硬件设计②

楼主:
今天接着昨天的硬件设计讲
4.确认电气和时钟的兼容性
      硬件设计的关键一步是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要确定sitara系统各设备和集成电路的直流和交流电之间的兼容性。
元件的数据手册中可以提供全面的时钟和外设的电器特性。
对于高速接口,我们可以运行IBIS,IBIS提供AM335x ZCE 和and ZCZ 的包来确定信号的完整性。
下面是这两个包文件:
下面这个是利用IBIS对定时器分析的指导文档:
注意:TI提供lpDDR/DDR2/DDR3的pcb布局的接口,我们可以参考TI的方案从而不必执行电气的分析。
5.系统的电源设计
      一旦框图确定了引脚复用,电路和定时器的兼容性,系统的电源就可以开始设计了,以下的资源可以用来评估系统的功耗匹配情况。
AM335x功耗总结:
     功率测量设置
The power measurements have been performed on the following platform.
  • Texas Instruments AM335x 15x15 EVM

    • Base Board Revision : 1.0A
    • General Purpose Daughter card Revision : 1.0D
    • LCD Board Revision : 1.0C

Base Board SW3 settings
Switch
1 2 3 4 5 6 7 8
State
OFF ON ON ON ON ON ON ON

Base Board SW4 settings

Switch
1 2 3 4 5 6 7 8
State
ON ON ON ON ON ON OFF ON

AM335x Power Supply The following table describes the power supplies for AAM335x:

AM335x Power Supply rails SIGNAL DESCRIPTION VALUE
VDD_CORE Core domain 1.1V
VDD_MPU * MPU domain 0.95V - 1.26V
VDDS_RTC RTC domain 1.8V
VDDS_DDR DDR IO domain (DDR2 / DDR3) 1.8V / 1.5V
VDDS Dual voltage IO domains 1.8V
VDDS_SRAM_CORE_BG Core SRAM LDOs, Analog 1.8V
VDDS_SRAM_MPU_BB MPU SRAM LDOs, Analog 1.8V
VDDS_PLL_DDR DPLL DDR, Analog 1.8V
VDDS_PLL_CORE_LCD DPLL Core and LCD, Analog 1.8V
VDDS_PLL_MPU DPLL MPU, Analog 1.8V
VDDS_OSC System oscillator IOs, Analog 1.8V
VDDA1P8V_USB0/1 USB PHY, Analog, 1.8V 1.8V
VDDA3P3V_USB0/1 USB PHY, Analog, 3.3V 3.3V
VDDA_ADC ADC, Analog 1.8V
VDDSHV1 Dual Voltage IO domain 1.8/3.3V
VDDSHV2 * Dual Voltage IO domain 1.8/3.3V
VDDSHV3 * Dual Voltage IO domain 1.8/3.3V
VDDSHV4 Dual Voltage IO domain 1.8/3.3V
VDDSHV5 Dual Voltage IO domain 1.8/3.3V
VDDSHV6 Dual Voltage IO domain 1.8/3.3V * Note: These voltage rails are not available in the 13x13 package.

网友:
AM335x不同用法时的电力消耗:
No OS : DDR Access Software : Bare metal code
Use Case : Continuous DMA read/write from/to DDR2 memory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N/A
0.05
9.09
1.094
181.86
198.95
VDD_MPU* 1.1V – 1.3V +/-4% N/A
0.05
6.04
1.105
120.82
133.49
VDDS_RTC 1.8V +/-5% J35
0.63
1.801
0.31
0.56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10.95
1.793
45.63
81.81
VDDS 1.8V +/-5% J21
0.24
0.07
1.797
0.30
0.54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2.43
1.811
1.21
2.20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2.42
1.811
1.21
2.19
VDDS_PLL_DDR 1.8V +/-5% J33
2.05
1.812
1.02
1.85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3.71
1.800
6.85
12.33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7
1.810
1.68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4
1.812
0.67
1.21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3.30
1.819
3.30
6.00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0.05
3.317
0.03
0.09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6
0.45
0.82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5
3.327
0.21
0.71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0.02
3.295
0.08
0.25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8
0.06
0.19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0.01
3.295
0.04
0.12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0.01
3.328
0.06
0.19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0.63
3.327
2.63
8.75
Total
455.31

No OS : Static Image Display Software : Bare metal code
Use Case : Display a static image on the LCD panel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N/A
0.05
9.32
1.097
186.40
204.48
VDD_MPU 1.1V – 1.3V +/-4% N/A
0.05
5.99
1.104
119.89
132.36
VDDS_RTC 1.8V +/-5% J35
0.62
1.826
0.31
0.57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4.96
1.800
20.67
37.19
VDDS 1.8V +/-5% J21
0.24
0.10
1.796
0.41
0.73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2.49
1.813
1.25
2.26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2.48
1.813
1.24
2.25
VDDS_PLL_DDR 1.8V +/-5% J33
2.05
1.813
1.02
1.86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3.71
1.799
6.85
12.33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7
1.809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4
1.812
0.67
1.22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3.25
1.818
3.25
5.91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0.06
3.316
0.03
0.09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6
0.45
0.82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1
3.326
0.02
0.07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0.03
3.292
0.11
0.37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7
0.05
0.18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0.00
3.292
0.01
0.04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0.01
3.326
0.04
0.12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0.97
3.325
4.04
13.44
Total
419.36

Linux PSP : No application running after boot Software : Linux PSP
Use Case : Command prompt after login, No application running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N/A
0.05
9.10
1.094
181.92
198.97
VDD_MPU 1.1V – 1.3V +/-4% N/A
0.05
5.56
1.104
111.20
122.73
VDDS_RTC 1.8V +/-5% J35
0.72
1.800
0.36
0.65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9.03
1.793
37.62
67.44
VDDS 1.8V +/-5% J21
0.24
0.13
1.796
0.55
1.00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2.66
1.809
1.33
2.40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2.70
1.809
1.35
2.44
VDDS_PLL_DDR 1.8V +/-5% J33
1.69
1.810
0.84
1.52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5.98
1.797
7.99
14.36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8
1.809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3
1.811
0.67
1.21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16.15
1.801
16.15
29.07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5.21
3.309
2.61
8.62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6
0.45
0.82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2
3.324
0.08
0.28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0.00
3.292
0.00
0.00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5
0.06
0.19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0.01
3.292
0.03
0.11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0.93
3.323
3.89
12.92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1.35
3.322
5.64
18.73
Total
486.51

网友:
Linux PSP : Dhrystone Software : Linux PSP
Use Case : Dhrystone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Measured DMIPS/MHz : 1.8 ~ 1.9 DMIPS/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N/A
0.05
9.38
1.096
187.68
205.70
VDD_MPU 1.1V – 1.3V +/-4% N/A
0.05
13.50
1.091
270.00
294.57
VDDS_RTC 1.8V +/-5% J35
0.75
1.800
0.37
0.67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11.44
1.790
47.68
85.34
VDDS 1.8V +/-5% J21
0.24
0.15
1.795
0.64
1.15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3.06
1.808
1.53
2.76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7.93
1.803
3.97
7.15
VDDS_PLL_DDR 1.8V +/-5% J33
1.70
1.810
0.85
1.53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6.00
1.796
8.00
14.36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8
1.807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3
1.810
0.67
1.20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16.20
1.800
16.20
29.17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5.20
3.308
2.60
8.60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5
0.45
0.81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2
3.323
0.07
0.22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0.00
3.274
0.00
0.00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4
0.05
0.15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0.01
3.278
0.04
0.12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0.94
3.324
3.90
12.96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1.35
3.321
5.63
18.68
Total
688.21

Android DevKit : H.264 AV playback Software : TI AM335x Android DevKit
Use Case : H.264 video playback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0.05
10.66
1.092
213.20
232.81
VDD_MPU 1.1V – 1.3V +/-4%
0.05
10.89
1.098
217.80
239.14
VDDS_RTC 1.8V +/-5% J35
0.74
1.801
0.37
0.67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11.70
1.798
48.75
87.65
VDDS 1.8V +/-5% J21
0.24
0.33
1.794
1.39
2.49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2.99
1.811
1.50
2.71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5.32
1.806
2.66
4.80
VDDS_PLL_DDR 1.8V +/-5% J33
1.69
1.810
0.85
1.53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6.00
1.796
8.00
14.36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8
1.808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4
1.812
0.67
1.22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9.79
1.818
9.79
17.79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2.64
3.311
1.32
4.37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5
0.45
0.82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2
3.321
0.07
0.22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1.87
3.260
7.79
25.40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2
0.06
0.19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1.44
2.257
6.02
13.58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1.34
3.322
5.60
18.59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2.72
3.320
11.33
37.63
Total
709.03

Android DevKit : MPEG-4 AV playback Software : TI AM335x Android DevKit
Use Case : MPEG-4 AV playback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0.05
10.51
1.092
210.20
229.54
VDD_MPU 1.1V – 1.3V +/-4%
0.05
10.14
1.098
202.80
222.67
VDDS_RTC 1.8V +/-5% J35
0.74
1.800
0.37
0.67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12.05
1.786
50.21
89.67
VDDS 1.8V +/-5% J21
0.24
0.36
1.794
1.50
2.69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3.14
1.807
1.57
2.84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5.07
1.808
2.54
4.58
VDDS_PLL_DDR 1.8V +/-5% J33
1.70
1.809
0.85
1.54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6.01
1.796
8.01
14.38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8
1.807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3
1.811
0.67
1.21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9.74
1.808
9.74
17.62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2.63
3.310
1.32
4.36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5
0.45
0.81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2
3.322
0.07
0.22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2.45
3.261
10.21
33.29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2
0.05
0.17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1.44
3.260
6.00
19.56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1.33
3.320
5.54
18.40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3.36
3.316
14.00
46.42
Total
713.67

Android DevKit : Image Display Software : TI AM335x Android DevKit
Use Case : Image Display (Sunset)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0.05
9.28
1.094
185.60
203.05
VDD_MPU 1.1V – 1.3V +/-4%
0.05
5.58
1.105
111.60
123.32
VDDS_RTC 1.8V +/-5% J35
0.73
1.800
0.37
0.66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10.42
1.789
43.42
77.67
VDDS 1.8V +/-5% J21
0.24
0.28
1.795
1.16
2.09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2.75
1.811
1.38
2.49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2.77
1.811
1.39
2.51
VDDS_PLL_DDR 1.8V +/-5% J33
1.70
1.812
0.85
1.54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6.00
1.796
8.00
14.37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8
1.808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3
1.810
0.67
1.21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9.76
1.808
9.76
17.65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2.64
3.311
1.32
4.38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5
0.45
0.81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1
3.322
0.05
0.17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0.25
3.266
1.03
3.36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2
3.323
0.06
0.21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1.45
3.266
6.04
19.73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1.09
3.322
4.54
15.09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2.45
3.319
10.21
33.88
Total
527.22

Android DevKit : 3D Graphics (Vase) Software : TI AM335x Android DevKit
Use Case : 3D Graphics (Vase)
OPP : OPP100 (ARM 550 MHz,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Power Supply Nominal Rating Jumper Shunt [Ohm] Voltage Drop [mV] Voltage [V] Current [mA] Power [mW]
VDD_CORE 1.1V +/-4%
0.05
11.32
1.091
226.40
247.00
VDD_MPU 1.1V – 1.3V +/-4%
0.05
6.36
1.104
127.20
140.43
VDDS_RTC 1.8V +/-5% J35
0.73
1.801
0.36
0.65
VDDS_DDR 1.8V +/-5% / 1.5V +/-5% J20
0.24
12.80
1.787
53.33
95.31
VDDS 1.8V +/-5% J21
0.24
0.34
1.794
1.40
2.50
VDDS_SRAM_CORE_BG 1.8V +/-5% J23
3.09
1.808
1.55
2.80
VDDS_SRAM_MPU_BB 1.8V +/-5% J25
3.45
1.808
1.73
3.12
VDDS_PLL_DDR 1.8V +/-5% J33
1.70
1.810
0.85
1.54
VDDS_PLL_CORE_LCD 1.8V +/-5% J24
16.01
1.797
8.00
14.38
VDDS_PLL_MPU 1.8V +/-5% J22
3.37
1.807
1.69
3.05
VDDS_OSC 1.8V +/-5% J29
1.33
1.811
0.67
1.21
VDDA1P8V_USB0/1 1.8V +/-5% J28
9.77
1.808
9.77
17.66
VDDA3P3V_USB0/1 3.3V +/-5% J31
2.64
3.310
1.32
4.36
VDDA_ADC 1.8V +/-5% J27
0.45
1.816
0.45
0.81
VDDSHV1 1.8 / 3.3 V +/-5% J26
0.24
0.02
3.319
0.08
0.25
VDDSHV2 1.8 / 3.3 V +/-5% J38
0.24
0.67
3.264
2.79
9.11
VDDSHV3 1.8 / 3.3 V +/-5% J39
0.24
0.01
3.322
0.05
0.15
VDDSHV4 1.8 / 3.3 V +/-5% J30
0.24
1.44
3.263
6.00
19.58
VDDSHV5 1.8 / 3.3 V +/-5% J32
0.24
1.09
3.320
4.55
15.12
VDDSHV6 1.8 / 3.3 V +/-5% J34
0.24
4.50
3.318
18.75
62.21
Total
641.25

OPP Power Comparison Software : LINUXEZSDK-AM335X
Use Case : Dhrystone Benckmark, Linux Matrix GUI
CORE OPP : DDR 200 MHz, L3 200 MHz, L4 100 MHz

MPU OPP Dhrystone [mW] Linux Matrix GUI [mW]
All Power Rails VDD_MPU only All Power Rails VDD_MPU only
OPP50 275 MHz
OPP100 500 MHz
OPP120 600 MHz
TURBO 720 MHz

网友:
顶一些,留个脚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