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关于AD转换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一般的情况下AD转换器都是配合单片机使用的。下面的电路能否不用单片机配合而单独使用AD转换器?比如用ADC0801转换器。它的正常使用还要进行那些设置或者电路?输出口的启动能力如何?还要什么比较好的选择?谢谢!

网友:
模数转换器不是单片机经常使用的器件吗?请教一下使用方面常识!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不能。
AD转换器都是爱MCU指挥的,它的配置、转换的数据等工作需要单片机来处理。例如,它转换后的数据不可能用个LED来指示吧。

网友:
现在的意思就类似于用LED显示吧!难道AD转换器天生就得靠单片机才能工作?没有单片机以前难道就没有转换器??

网友:
看来可能是问题过于简单了,没人愿意回答!或者根本就没人这么做过?也可能求助发错了地方?人家眼中看到的是一个系统(单片机)?只取出其中的一个环节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