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STM32的USB虚拟串口,只要下位机先发数据,上位机打开串 ...
vikione
vikione

网友A(2012-11-07):
STM32的USB虚拟串口,只要下位机先发数据,上位机打开串口提示:串口被占用
我使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驱动修改,实现从网卡接收数据,然后通过调用STM32的USB虚拟串口的USB节点写函数,将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上位机采用串口调试助手读数据。但是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下位机先上电,然后上位机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打开串口,下位机开始发送数据,上位机能正常接收到数据,然后点击“关闭串口”(这时候下位机正在发送数据),在点击”打开串口“,还是可以正常接受数据,然后再点击”关闭串口“,再点击”打开串口“,这样几次后,当再次点击打开串口提示:当前串口被占用。。(刚开始怀疑是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我用labview写了一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工具也是一样的效果)。
请问哪位知道是怎么回事?
[
]
上电

网友B:
串口被占用是主机的问题与下位机无关,你看看串口选择对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串口选择对的,否则第一次怎么就不会接收到数据了。我的问题是:对已经能接收数据的虚拟串口,不断的按串口调试助手上的:打开串口和关闭串口按钮,几次后都会提示:串口被占用。

网友B:
你换个助手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之间USB虚拟串口用的是v3.1的版本,现在用了v3.4版本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