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怎么样充电最好?此事你怎么看?

楼主:
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而且手机电池待机时间成为我们最关注的一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的电池一般都只能待机一天,虽然我们不能改变电池容量,但是我们可以保护电池不要那么快的损坏,搜集了网上大家众说纷纭的三个问题,说是正确的手机充电方法,此时你怎么看?请广大网友们,热议,究竟你赞同或者认可那种方式?你认为比较科学?随便就其中的某个问题发表看法,,期待你的发言!
1、什么时候充电最合适?你一般是怎么充电的?
在许多手机论坛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友的这样一种说法:由于电池的充放电次数是有限的,所以应将手机电池的电尽可能用完再充电。事实果真如此吗?
据手机大卖场里的工作人员介绍,尽量把手机电池的电量用完,最好用到自动关机,这种做法只适用于镍电池,目的是避免记忆效应发生。而现在市场上大部分手机用的都是锂电池,它的可充电次数和电池的放电深度有密切关系。因此不要总等到电耗光再充电,这会加快它的损耗。锂电池处于低电量时损耗比较大,长期处于 40%~60%电量可以使它最长寿。因此,大卖场里的工作人员认为锂电池手机的充电原则应是有保留地按照电池剩余电量用完再充的原则充电,不要等到电量完全用光,手机自动关机之后再去充电。你认为呢?
2、手机可以边充电边使用吗?
很多手机消费者都有这样的想法:手机在充电时使用会导致充电速度变慢,因为电池会在一边放电一边充电。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么?
因为,手机里有两个电路,一个给电池充电,一个直接通过AC给机器供电。充电慢是因为一部分电流供机器使用了,所以充电的电流就小了,usb充电时尤其明显,因为其电流本身很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电流慢充电反而是锂电池喜欢的充电方式,这样产生的热量小,更有利于它的寿命。但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在充电时玩游戏或者其他大负荷使用!原因不是耗电大,而是电池在充电时会产生大的热量,从而减少电池寿命。一般上上网,发发信息没问题,长时间握在手里打电话也不好,建议用耳机。你认为这种方法怎样?
3、手机可以一直处于充电状态吗?
生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笔记本电脑一直插着电源,结果一年后电池寿命就差不多了。于是,很多人认为手机电池同电脑一样,充完电后应该立即拔下,要不然电池的寿命会受到影响。手机充完电后接在电源上使用是不会对电池造成任何伤害的。据手机销售人员介绍:“当手机充完电后还没拔下插头,这时的手机是通过电源直接供电的,这样减少了电池的充电次数反而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但如果你总是接着电源玩游戏,可能会因为电源供电产生热量高而导致手机过热,这样就会对电池有影响,总之只要不过热,就不会有问题,你完全可以在出门之前一直插着电源。”此事你怎么看?

网友:
锂电池正常使用的寿命衡量标准是充放电循环次数,但这个充放电循环是有标准的,不是任意情况下的充电-放电就算一次,过深放电后再充电的话等效次数可能远远大于1,轻度放电再充电的话等效次数则小于1但大于0,知道了这个原则就应该清楚怎么维护电池了。
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的内置充电管理电路只要设计合理,准许长期加载外部电源,对电池没有明显的损害性。
至于热量问题,这个确实存在,高温会明显降低电池寿命,类似的,过大电流放电也同样损害电池,不仅仅是因为热量,还包括极板材料结构等都会受影响。

网友:
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的内置充电管理电路只要设计合理,准许长期加载外部电源,对电池没有明显的损害性。
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好多厂家为降低成本所以非常简单的充电电路,在长期在线时会造成电池的过充电。

网友:
我不赞成边充电边使用,,,还是剩余一格电的时候,再充吧,并且一次充满,总是这样。

网友:
1、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3.7V(3.6V),充电截止电压4.2V(4.1V,根据电芯的厂牌有不同的设计)。(锂离子电芯规范的说法是:锂离子二次电池)

  2、对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GB/T18287 2000规范):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4.1V),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注意是mA而不是mAh,0.01C就是10mA。)当然,规范的表示方式是0.01C5A,我这里简化了。

  3、为什么认为0.01C为充电结束:这是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所规定的,也是讨论得出的。以前大家普遍以20mA为结束,邮电部行业标准YD/T998-1999也是这样规定的,即不管电池容量多大,停止电流都是20mA。国标规定的0.01C有助于充电更饱满,对厂家一方通过鉴定有利。另外,国标规定了充电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是说即使还没有达到0.01C,8小时到了,也认为充电结束。(质量没问题的电池,都应在8小时内达到0.01C,质量不好的电池,等下去也无意义)

  4、怎样区别电池是4.1V还是4.2V:消费者是无法区分的,这要看电芯生产厂家的产品规格书。有些牌子的电芯是4.1V和4.2V通用的,比如A&TB(东芝),国内厂家基本是4.2V,但也有例外,比如天津力神是4.1V(但目前也是按4.2V了)。

  5、把4.1V的电芯充电到4.2V会怎么样:会使电池容量提高,感觉很好用,待机时间增加,但会减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比如原来500次,减少到300次。同样道理,把4.2V的电芯过充,也会减短寿命。锂离子电芯是很娇嫩的。

  6、既然电池内有保护板,我们是否就可以放心了呢:不是,因为保护板的截止参数是4.35V(这还是好的,差的要4.4到4.5V),保护板是应付万一的,假如每次都过充,电池也会很快衰减的。

  7、多大的充电电流算是合适的:理论上越小对电池越有好处。但你总不能为了一块电池充电等3天吧。国标规定的低倍率充电是0.2C(仲裁充电制式),还以上面的1000mAh容量的电池为例,就是200mA,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出这只电池5个多小时可以充饱。(容量mAh=电流mA×时间h)
  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鉴定锂电容量,是以1C的高倍率充电,以0.2C的低倍率放电,以时间计算出容量值,试验次数5次,有1次容量达到试验结束。(就是有5次机会,如果第一次试验就合格了,后面的4次不做)检测之前允许有一次预循环,就是以1C恒流充电至4.2V即停止,而没有后面的恒压到0.01C的过程,更没有14小时。

  8、锂离子电池能承受多大的充电电流:厂家试验时可以很高,但国标高倍率规定为1C,还以上面的电池为例,1个多小时即可充满。这么大的充电电流,电池能承受吗?对于目前的锂离子电芯,是小意思而已。目前没有对充电器的国家标准,所执行的是邮电部行业标准YD/T998 1999/2,里面规定了充电器的电流不得大于1C。

  9、寿命是怎样规定的:简单说是指电池经过N次1C充、1C放电后,容量下降到70%,此时的N就是寿命。并不是说300次还可以用,301次就不能用了。国标规定寿命不得小于300次。我们平时使用的条件没有检测时这么严酷,寿命会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