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的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
LM2596就是个经典的型号,只需要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方法就能够设计出最小系统,这里提供一个设计电路供大家参考,可以完美运行。5V输出的纹波1V左右。

对于图示电路之中,输入采用2个电容进行稳压,对于4脚乃关键的反馈通路,要作为重要关键的走线进行处理,防止引入干扰带来的不必要的后果。D19 L8都是高噪声的器件,应远离反馈通路,实际使用中若布线布局合理,还可以性能更好

网友:
5V电源在电路中用的还是挺多的,可以转3.3V等,楼主特意提到“对于4脚乃关键的反馈通路,要作为重要关键的走线进行处理,防止引入干扰带来的不必要的后果。D19 L8都是高噪声的器件,应远离反馈通路”,也给我们提了个醒。这个芯片的输入电压范围还是蛮大的(最大40V),输出电压常见的额有3.3V、5V、12V,输出电流能力可达3A

网友:
对于4脚乃关键的反馈通路,要作为重要关键的走线进行处理,防止引入干扰带来的不必要的后果。D19 L8都是高噪声的器件,应远离反馈通路

hao:carnation:

网友:
反馈线要远离电感,并且外接元器件要尽可能地靠近芯片布线,这是这种芯片规范书要求。这点很重要

网友:
LM2596的饱和电压典型值是1.16V,在高压差时它的效率还可以,但在低压差时,还是建议用FET作开关管的那些IC,如AP1513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6939-1-2.html

网友:
楼上推荐AP1513
曾经考虑使用过这种IC,,也不错,,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
5V 的输出  纹波有1V  这不会吧?????

网友:
纹波有1V  确实的,呵呵

网友:
纹波1V说明设计不良啊,要么PCB不合适,要么就是储能电感或滤波电容的问题,0.1V的纹波应该是极限了。

网友A:
纹波有1V的原因找到,是C29电容用错,,现在换为330u电解,最大负载2.8A,纹波0.1左右
这是同事做的一个东西,PCB布的还比较合理。

网友:
高手不少啊。。。。。。。

网友:
用2596-adj 做为电池的充电电源可以吗?可以推荐一下方案吗
引用 网友A:
纹波有1V的原因找到,是C29电容用错,,现在换为330u电解,最大负载2.8A,纹波0.1左右
这是同事做的一个东西,PCB布的还比较合理。

网友:
用2596做稳流源电感磁饱和发出声音怎么办,我之前用的5伏的是没有问题的,这次用的ADJ出现了磁饱和现象,电路设计都按照技术手册上来了,输出2A的电流磁饱和,应该怎么办,我在5伏的那种芯片上做稳流也能输出2A并没有磁饱和,电感选用的是一样的,谢谢解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