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SP430設計一個時鐘

楼主:
如何使用MSP430(G2553)設計一個時鐘 (HH:MM:SS)
每秒回傳至PC的超級終端機

請專家告訴我設計流程
感激!

网友:
1、选择实时时钟芯片(推荐DS1302,简单,参考代码多)
2、设计原理图
3、编写时钟芯片的驱动代码
4、编写msp430g2553的串口代码
5、调试(硬件和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回復

能否告訴我該用哪些程式語法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 可以用430内部的定时器实现 高的话就用专门的外部芯片吧
在百度搜索 时钟芯片 就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