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将hal产生的代码加载到CCS5中一般流程

楼主:
首先使用HAL 生成一个工程,利用HAL 生成代码后把生成的所有代码在CCS5新建的工程中通过add file加入,再将系统提供的CMD,CCMXL及GEL文件添加到工程中去。
1. 选中.ccxml文件
2. 选择[Advanced]选项卡
3. 选择[Spectrum Digital XDS510USB_Emulator_0]
4. 在右边[TCK Mode]下拉菜单中选择Adaptive - Synchronous项。
然后再尝试连接。
如果仍然无法连接,请尝试将频率降低至如6MHz。

网友:
不知道能用keil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