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31仿真出错 .out load failed

楼主:
小弟刚学用C2000,自己做的一个小板子,今天仿真时出错了。
软件用的CCS V5.2  仿真器用的xds100 v2;直接导入的官方示例代码用来仿真。
错误警告:

错误提示:
C28xx: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Trouble Reading PC Register: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access failed  at (ST1&~(0x0100)) [f28031.gel:282]  at C28x_Mode() [f28031.gel:32]  at OnReset(1) .
C28xx: Failed Software Reset: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Trouble Reading PC Register: (Error -1137 @ 0x0)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Trouble Reading Register ST1: (Error -1137 @ 0x6)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GEL: Error while executing OnReset(1): target access failed  at (ST1&~(0x0100)) [f28031.gel:282]  at C28x_Mode() [f28031.gel:32]  at OnReset(1) .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Flash Programmer: Error erasing Flash memory.
C28xx: Error resuming a profile counter: (Error -1137 @ 0xAE8)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Flash Programmer: Device is locked or not connected. Operation cancelled.
C28xx: Trouble Writing Memory Block at 0x3f75f6 on Page 0 of Length 0x16: (Error -1137 @ 0xAE8)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Take the device out of reset,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C28xx: GEL: File: C:\ti\tidcs\c28\DSP2803x\v121\DSP2803x_examples\cpu_timer\Debug\Example_2803xCpuTimer.out: Load failed.

网友:
Device is held in reset.
查查复位引脚接线或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ST复位引脚我没有接其它东西啊,只接了仿真器。

网友:
用launch板子上的xds100 v2是吧,这个开关要不要切换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的launchpad,自己做的一个小板子。单独买的一个仿真器
为求速成,我做的一个最简单的板子,很多滤波电容和复位电路都没有要。

网友:
这个就是我用的原理图。

网友:
我也不清楚,你参考下c2000launchpad的图检查一下,它也用的xds100 v2

里面有电路图

网友:
你工程目录就是截图上面的哪个默认目录吗?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 看看晶振起震了没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桌面一个目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一下工程目录,也不对。

网友:
问题已解决,把Vregenz接高电平就OK。

网友:
第60脚Vregenz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这个引脚是电压稳压器启用选择。我没有用内部电压稳压器,之前以为不接就OK。结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