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中发现怪异问题

楼主:
X[0] =0x7D1;
Y[0] =0xA50;
uint8   mm(void)
{
  uint16  arg;
  uint16  arg1;
  arg =X[0];
  arg1 =Y[0]
  if(arg         return  0;
}
程序有时候会返回0.在return前打断点,发现arg有时候读错(arg=0xD107),高8位与低8位互换位置。
在return前打断点,有时候甚至发现判断错误,mm()返回0.(arg =0x7D1,arg1=0xA50.)
X[0]和Y[0]未在中断中出现,太经典了。以前没用过PIC,最近刚用,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软件仿真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使用icd2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不要太迷信与icd2,

网友:
原因找到了。不是ICD问题。PIC是8级硬件中断,所有的程序嵌套不要超过7层.否则就不可预知了。
    用PIC纯属临时抱佛脚,之前没有用过,边写程序边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