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新手分析下这个数控稳压电路

楼主:
不明之处有
1,LM358是什么作用?放大?比较?他的各引脚接法的怎么样?、
2,据说这是开环应用···什么是开环闭环?
3,LM358单电源供电,需要提供基准电压吗怎么提供?
4,那两个三极管什么作用
5,最后,这个电路能实现0-15V,最大1A以上的输出吗
望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一下新手的疑问,谢谢~~

网友:
1、它有放大作用,但它的应用主要是和输出电压的比较问题。
      这样应用是可以的,但环路这么大,有可能产生自激。
2、开环,就是没有反馈。

3、一般作比较时使用。

4、Q1是调整管,Q2是限流

5、能!但要考虑散热

网友:
输入电压功率?  J18去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图有反馈,那么说他依然是闭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