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Hercules TMS570LS步步入门

楼主:
一、HALCoGen工具
下载地址:查看详情
      CCS编译环境
下载地址: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二、步步入门资料
     TMS570LS Microcontrollers BlinkyExample.pdf
     Getting Started With TMS570LS Microcontrollers.pdf
三、了解MS570LS微控制器基本初始化顺序
     启用的Cortex-R4F处理器的浮点单元(FPU)
     初始化CPU寄存器和FPU寄存器
     初始化所有工作模式下的堆栈指针。
     启用CPU的专用向量中断控制器(VIC)端口
     设置FLASH的包所需要的等待状态和流水线模式
     设置FLASH的bank和功率模式
     配置PLL控制寄存器
     启用所需的时钟源
     Map设备所需的时钟源的时钟域
     运行CPU的内建自我测试
     发布外围设备复位和使能所有外设的时钟
     运行自检程序,对所有设备内存使用可编程内建自我测试(PBIST)
     执行自动初始化为所有片上的SRAM
     程序向量中断管理器的内存映射所有的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配置IRQ/ FIQ中断优先级,所有中断通道
     启用所需的中断
     初始化复制表,全局变量和构造函数
     调用主应用程序

详细见Getting Started With TMS570LS Microcontrollers.pdf及代码

TMS570LS Microcontrollers BlinkyExample.pdf

Getting Started With TMS570LS Microcontrollers.pdf

网友:
安装HALCoGen工具出错!

网友:
错误跟PC安装的操作系统没关系!

网友:
我是因为安装程序在中文路径下出了这个问题,换成英文路径就好了

网友:
也是这个错误窗口吗?我直接默认路径

网友:
建议重新 下一次安装包 应该是下载的时候 数据传输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台电脑是可以安装的 !

网友:
安装完成!

从可以安装的电脑以下文件路径中复制下文件过来,粘贴到同样的目录下

文件路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xas Instruments\HALCoGen\install

文件:disk1.cab  和 HALCoGen.msi

网友:
TMS570LS20x的微控制器的外设驱动程序。

RTI驱动程序
        实时接口模块的驱动程序。
GIO驱动程序
        通用输入输出模块驱动程序。
SCI驱动程序
        串行通信接口模块驱动程序。
SPI驱动程序
        串行外设接口模块的驱动程序。
CAN驱动程序
        控制器区域网络模块驱动程序。
ADC驱动器
        模拟到数字转换器模块的驱动程序
LIN驱动程序
        本地互连网络模块的驱动程序。
HET驱动程序
        高端定时器模块驱动程序。
ESM驱动程序
        错误信令模块驱动程序

网友:
TMS570LS20x的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
组成:
       1、Oscillator : OSCIN必须在5MHz和20MHz的频率
       2、PLL
       3、LPO Low :  低频率内部基准振荡器 。典型80KHZ,适合功耗模式下的使用
       4、LPO High : 高频内部基准振荡器。典型10MHz

网友:
TMS570外接Oscillator如图所示
振荡器宏将信号传递到OSCIN引脚驱动的时钟源0,这是默认的时钟源上电复位。
当与适当的负载电路的晶体或谐振器连接到OSCIN和OSCOUT,振荡器微距驱动晶振/谐振器产生的输入波形。除了直接可用作时钟源0,振荡器的时钟输入到PLL。
振荡器的频率被连续地监测由一个专用的时钟检测电路。如果频率降到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时钟检测从振荡器的时钟切换到内部产生的,
自由运行频率从低功耗振荡器(LPO)。
的相位锁定回路(PLL),在微控制器中的电路,被用于乘以一些更高的频率(设备的操作)的输入频率。这是有用的用于产生更高的频率的频率合成
可以方便地实现与外部晶体或谐振器。另外,PLL允许
的灵活性,以便能够从给定的晶体或谐振器合成多个频率选项之一。频率调制可以被叠加在所合成的频率。调制提供了一个
手段,以减少从设备中的电磁辐射的影响,这减少测定辐射敏感的应用中可能是有用的

网友:
PLL结构及配置
1、HAL Code Genrator 配置界面

2、结构框图及计算

    配置的预分频器(NR)
    配置的乘数(NF)
    配置的分频比分频器(OD,R)

网友:
NR = REFCLKDIV[5...0]+1
非调制:
   NF=(PLLMUL[15...0]+1<<8)/256
调制:
   NF=(PLLMUL[15...0]+MULMOD[8...0]+1<<8)/256

      NV=(SPRAMOUNT[8...0]+1)/2048

      NS = SPRRATE[8...0]+1

      OD = ODPLL[2...0]+1

网友:
时钟初始化的程序

system.c

函数
void systemInit(void)

网友:
部分配置和寄存器(位)对应关系

网友:
Pll Freq= Osc Freq   /  (Clk Div+1)  *  (Multiplier +1 )  /  (Output Div + 1)  /  (Pll Div + 1)

*为什么根据PDF里公式怎么计算对不上呢!*

网友:
PLL Freq=10/(3+1) *(99+1)/(1+1)/(1+1)=62.5

网友:
GIO
相关程序 gio.c

网友:
1、
TMS570LS31x21x 上的GIO模块支持2的端口,GIOAGIOB
每个模块有8个I / O引脚。 I / O
引脚是双向的和可编程位
GIOA模块还支持外部中断功能

2、相关寄存器
– Data direction (GIODIR,)
– Data input (GIODIN)
– Data output (GIODOUT
– Data set (GIODSET,)
– Data clear (GIODCLR)
– Open drain (GIOPDR)
– Pull disable (GIOPULDIS)
– Pull select (GIOPSL)

3、GIO的中断特点
- 可编程中断检测的双边缘或单边沿(GIOINTDET寄存器设置)
- 可编程边缘检测的极性,上升沿或下降沿(GIOPOL寄存器设置)
- 单独的中断标志位(GIOFLG寄存器的设置)
- 单独的中断使能,设置和清除(GIOENASET寄存器和GIOENACLR)
- 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设置(GIOLVLSET和GIOLVLCLR)

4、内部上拉/下拉允许未使用的I / O引脚悬空。

网友:
1、GIO模块包括两个独立部分:
    a、输入/输出(I / O)块
    b、外部中断块

2、上电复位后用户应该做哪些配置GIO模块,I / O和外部中断
      如图: I / O功能快速启动流程图

网友:
外部中断流程

网友:
外部中断块
单个高层次的中断处理块。根据优先级,中断信号发送通过适当偏移寄存器到系统模块中的向量中断管理(VIM)

网友:
多谢楼主,现在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
非常好,正好我在学习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学习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TMS570LS20x的微控制器的外设驱动程序。

RTI驱动程序
        实时接口模块的驱动程序。
GIO驱动程序
...

上边列出的程序在哪能够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边列出的程序在哪能够下载?

TI那里可以下的

网友:
初次接触TMS570系列,今天学的比较多,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有CAN模块的资料吗?CAN通信时如何检测线路可用又是如何判断是否要接收数据的?

网友:
厉害,很有帮助

网友:
很详细,其他通信接口的教程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台电脑是可以安装的 !

您好  最近在做TMS570LS1227的项目,然后我们的板子,程序可以正常烧录,内核加减法也可以运算,但是GPIO没法拉高拉低,您能给帮忙分析下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最近在做TMS570LS1227的项目,然后我们的板子,程序可以正常烧录,内核加减法也可以运算,但 ...

你看看你 自动代码生产的,配置对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