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了个pwm的程序,但是不知道哪里错了,急

楼主:
本人刚开始入手pwm,看到给的定时器内容很多,由于时间紧,有些地方没大看明白,写了个程序,但是不知道哪里错了,也不知道步骤对不对,请前辈指点,本人菜鸟,请耐心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_eval.h"
#include

void 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使用系统基础时钟
    tim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0; // 不再对时钟预分频了
    timInitStruct.TIM_Period = 999; // 用计数器来控制通道的输出频率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InitStruct); //基本初始化
}

void PWM_config(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OCInitStructure;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模式
    tim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 占空比参数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3, &tim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

int main(void)
{
        //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SystemInit();

        IO_config();
        TIM_config();
        PWM_config();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这个记得要开
    TIM_Cmd(TIM3, ENABLE);
  while(1);

}

还有函数库中的TIM_OCInitTypeDef  结构体定义中,没有定义 uint16_t TIM_Channel;  这个函数定义的是否有问题,求解,下面是TIM_OCInitTypeDef 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TIM_OCMode;        /*!< Specifies the TIM mod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and_PWM_modes */

  uint16_t TIM_OutputState;   /*!< Specifies the TIM Output Compare stat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state */

  uint16_t TIM_OutputNState;  /*!< Specifies the TIM complementary Output Compare stat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N_state
                                   @note This parameter is valid only for TIM1 and TIM8. */

  uint16_t TIM_Pulse;         /*!< Specifies the pulse value to be loaded into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number between 0x0000 and 0xFFFF */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 Specifies the output polarity.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Polarity */

  uint16_t TIM_OCNPolarity;   /*!< Specifies the complementary output polarity.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N_Polarity
                                   @note This parameter is valid only for TIM1 and TIM8. */

  uint16_t TIM_OCIdleState;   /*!< Specifies the TIM Output Compare pin state during Idle stat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Idle_State
                                   @note This parameter is valid only for TIM1 and TIM8. */

  uint16_t TIM_OCNIdleState;  /*!< Specifies the TIM Output Compare pin state during Idle state.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ref TIM_Output_Compare_N_Idle_State
                                   @note This parameter is valid only for TIM1 and TIM8. */
} TIM_OCInitTypeDef;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过摸索问题已解决,下面配上修正后的例子吧,希望跟我一样的新手有个参照。

void 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使用系统基础时钟
    tim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 // 不再对时钟预分频了
    timInitStruct.TIM_Period = 999; // 用计数器来控制通道的输出频率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InitStruct); //基本初始化   //??????????????????????????????
}

void PWM_config(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OCInitStructure;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模式
    tim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30000; // 占空比参数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

int main(void)
{
        //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SystemInit();

        IO_config();
        TIM_config();
        PWM_config();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这个记得要开
    TIM_Cmd(TIM3, ENABLE);
// while(1);

网友:
不好意思,上面的程序还有点小问void 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TIM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使用系统基础时钟
    tim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71; // 不再对时钟预分频了                                  Prescaler 给了psc
    timInitStruct.TIM_Period = 999; // 用计数器来控制通道的输出频率                PERIOD 的值给了ARR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InitStruct); //基本初始化   //??????????????????????????????
}

void PWM_config(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OCInitStructure;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模式
    tim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 占空比参数
    tim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OC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

int main(void)
{
        //         GPIOA->CRL&=0X0FFFFFFF;//PA7输出

//GPIOA->CRL|=0XB0000000;//复用功能输出
//SystemInit();

        IO_config();
        TIM_config();
        PWM_config();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这个记得要开
    TIM_Cmd(TIM3, ENABLE);
// while(1);

}题,重新贴一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