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大家关于【最小系统板】的建议

楼主:
1、增加LED,方便调试。
因为5438的IO口很多,所以增加的LED不使用复用的方式,直接占用P7.2和P7.3管脚,LED的位置如下图所示,红色圈圈位置即是。

2、更改电源接口,将5mm间距的端子改成2.54mm间距的XH接插件。
开始设计成端子的原因是端子可以通过螺丝紧固,与导线的连接和可靠。大家普遍觉得这种接插件太大,IC爬虫建议使用XH的接插件。
这个接插件有防呆设计,卡上后也比较紧,并且间距和排针一样,所以在后面的修改中,我会保证电源的接插件和排针对其,方便直接插在通用版上使用。
这个接插件有个厂家好像叫JST,用过一次还是很靠谱的。图很烂,主要是给个大概的样子

3、增加按键。anvy178提出的建议,我会把按键放在P1或者P2上面,这样可以用中断模式。
什么样的按键,我还没有选好,说实话我基本没怎么用过按键和开关,还请大家帮忙找找合适的按键,最好比较小,还很容易买到。
4、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在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56989-2-1.html跟帖说出来,或者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

网友:
对了,关于丝印,在设计完电路后,我会增加起来,主要是尽量方便使用。现在的板子上丝印暂时没有管,都被我隐藏了。

网友:
1、电源接口直接放到排针上,以后做底板也可以供电,单独用核心板的时候杜邦就可以了
2、那个LED可以放到有PWM输出的管脚最好。然后用双色一体的。哈哈
3、以上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彩色的LED么?
我觉得好玩,搞之!

网友:
看了下原理图,最好再加一个电源指示灯!用0603封装的吧,也不会占很多空间
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中间那块覆铜貌似没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块算是死铜,我把间距改大点应该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