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请教

楼主:
MSP430的引脚驱动灌拉电流最大有多少,是不是好小,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
具体的手册上有,一般10ma左右也不会太小额

网友:
MCU, CD类数字IC的输出电流小,需要输出大电流或进行输出电压转换时,可以用NPN三极管反相器进行输出放大或工作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