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之RTI (实时中断)学习

楼主:
实时中断(RTI)模块提供计时器功能的操作系统和用于产生时基测试代码。RTI的模块
能把用于操作系统调度的几个时基计数器很好的组合一起协调工作。RTI有如下的结构特性:
两个独立的64位计数器
四个可配置的比较,以响应操作系统或DMA的请求,每个事件可以被块1或者块2驱动。
一个时钟块用于同步FLEXRay网节点,还有时钟监督。
各种事件的快速使能或者失能
两个时间戳(捕捉)函数系统或周边中断,其中一个用于每个计数器块。
    结构图如下

RTI 模式包含至少两个上数计数器,此计数器可被用于提供操作系统时间记号。
当一个上数计数器被用作操作系统时基时,可使用第二个计数器作为第一个技术器
的诊断,即通过软件对两个定时器中的计数器的值进行定期检查。Cortex-R4F CPU
内部的PMU CPU 周期计数器也可用于支持这样一个诊断。错误响应、诊断的可测
试性、以及任何必须的软件要求由系统集成人员所执行的软件来定义。
RTI 计数器框图
两个独立的计数器模块产生不同的时基
每个模块包含一个32位的预分频计数器和一个32位的自由计数器
两个分别用来捕捉预分频和自由计数器当前值的捕获器

RTI的比较单元 四个比较单元有各自的比较中断和DMA通道,
比较值自动更新 无需CPU干预。
中断可以选择 DMA 中断 或者比较捕获出发中断
还可以 是两个计数器的溢出中断  如下图 参考

网友:
RTI 中断周期计算
中断或DMA请求周期的计算方法
tCOMPx =tRTCLK x (预分频比较器值+1) x FreeRu计数器比较值
   如果预分频比较器值=0
tCOMPx = tRTCLK x232 x FreeRu计数器比较值
如果FreeRu计数器比较值为0
tCOMPx =tRTCLK x (预分频比较器值+1) x232
捕获功能特点
支持由捕获事件触发定时器捕获
触发源可以自由配置
检测到触发事件 预分频值捕获和FreeRunning计数器的值
保存当前预分频计数器和FreeRunning计数器的值
计数器,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读取顺序
先读 自由计数器   然后再读 预分频计数器
从下图可以看出

网友:
补上一份 RTI  中断 的 C 文件  与大家共同学习
权当参考

网友:
楼主我想看看rti中断在ccs的主函数中的调用,可以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