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隔离器延长485通信,应用于蓄电池设备485总线布线系统

楼主:
蓄电池作为一个主要的直流电源,广泛的应用在各个行业。蓄电池在长时间的使用过程中,需要定期维护和充放电。人工对蓄电池进行充放电相对来说效率低,而且蓄电池会产生一定的有损人体健康的物质,对工作人员的身体有一定的损害。采用人工充放电不能及时的发现蓄电池的状况,可能会错过蓄电池的充放电时机,从而导致停电事故的发生。
  利用计算机技术能够对蓄电池的充放电进行实时监控,利用模拟量采集模块将蓄电池内的电流电压情况采集,并通过485总线将相关数据传输至计算机,计算机通过软件将相关的数据进行处理,并且按照软件设定的条件,发现蓄电池的电压电流低于一定的限定值范围之后,就通过RS-485总线下发相应的指令至蓄电池附近的开关量模块,通过开关量模块的继电器输出,启动蓄电池的充放电过程,直至充放电完成再下发指令中止充电。整个蓄电池充放电实时监控系统基于RS-485总线进行数据通信。
  RS-485总线的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米左右,但是蓄电池一般都是用于比较复杂的工业现场,电磁环境干扰比较强烈,传输距离一般都是在几百米左右,超过一定距离就会出现通信不稳定的情况,一般在此情况下,就需要添加485中继器来保证数据通信的稳定性。485隔离器带有光电隔离功能,能够将一条比较长的485总线隔离为多条比较短的485总线,由于电磁干扰的强烈程度与数据通信线路的长度是成正比的,,另外485隔离器能够将传输一定距离之后衰减的485信号重新还原放大,保证485数据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
485中继器可以有效延长485通讯距离,解决电磁干扰问题,谭工15889374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