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多通道采样 DMA数据缓冲区不能放满数据

楼主:
我做了一个6通道ad采样,每个采样值做了20次累加取平均,但在DMA缓存中,数据只存到前面32个左右就不存了是怎么回事啊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120]; //6通道adc扫描结果寄存器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DMA1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2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配置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了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单次(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了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多通道)还是单次(单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6;//规定了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取值范围是6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3,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4,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6,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 (1)
    {
        u8    i = 0;
        u16 sum = 0;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SET)
   {
     DMA_ClearFlag(DMA1_IT_TC1);//TCIE,TE,RE
        //取得20次充电电压平均值
        for (i = 0;i < 2;i++)
        {
            sum += ADCConvertedValue[i * 6];
        }
        sum /= 2;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PLLCLK = 8MHz * 7 = 5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1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4 (ADC Channel4)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and enable ADC interrupt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Channel;//ADC1_1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初始化后先清除一次标志位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所有初始化后开启中断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程序太长了..................

一轮结束了就停了,需要再触发.
你可以看看dma各寄存器状态,截个图贴上来

网友: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打开太早了,打开的时候你AD都还没配置完,DMA已经在计数了。这句话应该写在复位完之后,写在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前面。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这样的顺序就对了,不然AD 还还会出现错位的现象

网友:
谢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