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具对低压驱动芯片的要求

楼主:
(图片)

网友:
黄金客户

网友:
对于楼主的看法,本人有几点不同的见解:
1.作为芯片就要考虑其使用的范围和市场的需求,如果是工业照明工作电压不得低于60V,留有余地和扩充要在100V左右;
2.输出的电流可以设定或者调节;
3.动态调光的输入可以是PWM、0~10V、DMX、DALI等;
4.输出的电流限定值建议5A左右;
5.芯片稳定可靠,功耗可不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搜索更多相关主题的帖子

网友:
这种要求应该是趋向节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