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可控硅 问题

楼主:
请教大侠,大电流可控硅是否可以串联作为控制电源的开关?

网友:
不要串联也可以!为什么要串联呢?

网友:
有源器件的串联应用,在过去有。是因为它的耐压低,为了在高电压场合应用时所采用的一种办法。

现在的可控硅的耐压已经可以做得很高了,没有必要串联吧。如果串联的话,它的触发是个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可控硅串联的话触发会出现大问题,耐压不够选合适的型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