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匝数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你们,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匝数是怎么确定的呢?感谢

网友:
变压器的初、次级绕组匝数是怎么确定的?
这个不是一句话呢说完的,,
给你软件自己捣鼓去吧,,

网友:
上面的软件说明
变压器设计软件的集合:
110、220V抽头算线径.exe
[EI型铁心工频变压器设计人员的好工具]
EI电源变压器设计软件.exe
EI铁心工频变压器电流密度速查工具.exe
小功率变压器设计 软件版.exe
环形铁心计算.exe
由圈数算线径.exe
电流密度算线径.exe
电源变压器初级圈数计算软件.exe
电源变压器多大功率选多大EI片铁心尺寸.exe
磁通密度选择.exe
铜、铜包铝、铝线线规表.exe
铜、铜包铝、铝线线规表(繁体).exe
阶梯铁心计算.exe
需要几股线并绕软件.exe

网友:
工频变压器和开关变压器的计算稍有差别,基本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