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开关电源遇到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用uc3842p(TI)做一个开关电源ac/dc5v3a时,接到交流220v测试时3842被烧掉为什么呢?

网友:
自己制作的问题,包括你的原理,焊接,器件选择,,,

网友:
最好帖上图来。

如果开关管没有烧坏,而这个IC烧坏了,说明你的供电电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