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调谐的时候,判断谐振的依据

楼主:
天线调谐的时候,判断谐振的依据是什么?电路形式大致应该是如下(若有误,请指教)
前端是发送端,末端是接收端,Rl和xa当做负载
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判断U,I的相位差来确定是否谐振,所以想请问下,一般天线调谐时,是怎么判断谐振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顶起,谁知道啊,分享一下呗。。。

网友:
用相位判断是否谐振,理论上是可行的。

对于高频放大器来说,在谐振点,驱动功率最大,供电电流最小,回路电流最大。这样也可以判断是否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