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线-偷电

楼主:
       十一过完,学校就又开始讨厌的晚上11点断电了,没灯没充电器~~烦!!!
       我左眼一瞄,电话线就这么断着的挂在那里,岂不是很危险,测测电压,我*!!!48V直流!!!顿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就出现了,速度浏览下TI的电源产品,输入电压范围45V~60V,出来一堆,就叫学弟帮我申请了两片TPS54160。
       TPS54160,具有 Eco-Mode 的 3.5V 至 60V 输入、1.5A 降压转换器。
       TI很牛逼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直接根据你的需求对某款电源芯片进行需求计算,真的很屌!呵呵。

       输入上面的参数,点“开始设计”,等一会儿就出现了另一个网页,里面有一个项就是它算出来的电路原理图。

       我就是照着这个图一模一样的焊出来的,调电位器来调节输入输出反馈控制电压。上电,微调到输出5V。呼呼,激动~~用啥试一试呢,管他呢,上iPhone!!嘿嘿,300块买的山寨货!

        我也不晓得这么瞎搞会不会对电话局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万一哪天设备烧坏了,那我岂不是要蹲大狱!!希望晓得里面道道的仁兄可以知会小弟一下~~拜谢~~

网友:
自己顶

没人踩我,我自己踩,呵呵

网友:
现在的有线电话的馈电是48V的,但它相当于恒流源,电话摘机时的电压有5~10V。

因此我认为,使用电话线作小功率电源,如果考虑“最大功率供电”问题会更好。

你这样做不会烧坏交换机的,因为从交换机出来的电话线是允许短路的

网友:
有想法,我也可以试试,我们这经常停电,党停电的时候拿这个来当灯泡用,不错

网友:
电话线在挂机态能提供的能量非常有限,能量稍大就进入摘机态,而摘机态的能量较多,但长时间无通话摘机会自动挂断电话线路的,另外在运营商处会有记录,根据记录来分析是电话线故障还是窃电是很容易的,想查到你也很轻松,所以还是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只能小电流吧,记不清楚了,可能最多20mA以下吧,大了就像chunyang讲的电信局端口会认为电话摘机,这样例如你女朋友打电话来就不通占线,还以为你挂上了别的女孩正电话煲呢,你就惨了。

网友:
楼主的主意是不错,但已经有好多人实验过的,甚至几年前都有人做过什么 “免电灯”

现在程控交换机,直流馈电电压是-48V, 话机摘机后的电流不相同,受用户线路、电话机及局内交换设备影响。有20-30mA。挂机时电流应该在5微安左右。振铃是交流电压 90V ,频率为16-25Hz的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