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cules 代码生成工具安装与使用入门学习

楼主:
首先从TI的官方网站 下载 halcogen 软件 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ti.com.cn/tool/cn/halcogen
halcogen 软件安装步骤 如下  非常简单
双击 halcogen  安装图标 出现下图画面

点击  ---- NEXT---  出现下图 这里有两个选项 如果你之前安装过 HAL 其它版本 还想保留的话 就选中第二项
没有安装过此软件的话 就 随便了

接着点 ---NEXT  出现如下画面  选择  第一项 表示同意TI 的协议

继续点 NEXT  出现如下画面  选择文件的安装路径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填好了
我是装在D盘的

然后 一路 点 NEXT  直到 安装 完毕
备注   好像360很讨厌 认为这个软件是病毒 装的时候要注意看着 要添加到信任
  要不就把 360 先关了 再 安装

网友:
HALcogen 软件 使用 入门 介绍
安装完软件   双击运行图标  出现 如下的 启动 画面

然后点击 File ——New—— Project  来建立一个工程   出现如下界面

然后选中你要用的 CPU  填入你的工程名字  还有 工程保存的路径 如下图
我工程名字 是TEST  保存路径 在E:\TITEST 的文件夹里

点击 OK   以后  就会出现 以下 界面  在这个界面 你就可以 进行你外设的配置了

此界面的 简单介绍  如下

把功能设置好后  就可以生成 一个工程了  如下图所示

就这么样 一个完整的工程 就OK 了  欢迎交流 !!!!

网友:
下面 以图片形式  给出 HALCOGEN 的 各个部分的 详细描述
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了

在这里 就不一一列出来   大家 用到的时候再体验一下吧 。

网友:
大家都很神速啊~~`

网友:
大家都 学习 学习嘛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